发现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灵敏度并不高

楼主(2023-09-12):
自从12年左右听说有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后,我就慢慢收集了几台,按理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会更优秀,但我对比几台收音机后,发现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灵敏度比用集成电路比如cxa1191的差点,甚至有两个日本磁带随身听的灵敏度都超过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

网友:
想想呢,也是,集成电路好过分立元件。不光是灵敏度,经济性,可靠性都比分立元件好。只是可玩性差点。

网友:
这个和电路设计,统调和元器件选择都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有高档、中档、低档和地摊档之分,一概而论恐怕有失偏颇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分立元件高档的当然没问题,如果是用料轻薄,粗制滥造,那灵敏度就不值一提了。

网友:
高放部分晶体管您没有选对所致!

网友:
有兴趣的话将高放、混频的三极管换成3355,灵敏度立马提升。

网友:
场效应管高放的三管高频头,四级中放的灵敏度应该可以。

网友A:
袖珍型的机器肯定不行,如3603.台式机多一级中放,有的还多一级高放,灵敏度和集成电路的机器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袖珍型的机器肯定不行,如3603.台式机多一级中放,有的还多一级高放,灵敏度和集成电路的机器区别不大

我的袖珍机都是有高放的。相反cxa1191收音机没有高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袖珍机都是有高放的。相反cxa1191收音机没有高放。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CXA1019的,FM RF IN(下图12脚)和FM RF(下图9脚)本来就是IC自带的FM共基高放。

网友B:
大多情况收听的调频台离我们有多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情况收听的调频台离我们有多远呢?

一般都是本地电台,顶多几十千米

网友C:
三洋9994收录机的FM是全分立元件的,灵敏度很高;

夏普777的FM高频头也是分立元件的,中放用的是TA7303,灵敏度也很高。

二者无一例外地是采用了三管式高频头(独立本振),且高放管是场效应管。

二者的灵敏度超过CXA1191的集成电路收音机。

实际上CXA1191的FM接收灵敏度为 16uV左右,并不算高,调试得当的三极管高放的全分立FM收音机也能做得比它更好一些。现在主流的全新FM收音机如德生9700DX, PL600等FM接收灵敏度普遍在3uV左右。

另外,日本随身听的FM灵敏度并不低的,高档机器大多超越普通集成电路或分立元件的FM收音机。且音质非常好,如AIWA JX505, AIWA J09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一般的分立元件调频电路收音机效果一般,那是对的。早年《中学科技》上面的分立元件收音机确实如此 ...

我是在调频信号差到极点的地方实验的。离市内90公里,中间隔着重重大山。带着几个收音机去山顶上实验的,原以为到了山顶信号和市内差不多,想不到大失所望,还不如城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9994收录机的FM是全分立元件的,灵敏度很高;

夏普777的FM高频头也是分立元件的,中放用的是TA7303 ...

日本随身听灵敏度确实高,不但FM,就是AM也很高。我用实习袖珍6管机,在乡下白天很难收到台,隐约收到,噪音也很大,它可是使用55mm磁棒的。有几次用耳机听日本随身听的AM,想不到居然能收到台~有一点杂音。而日本随身听,中波只不过使用一根似乎30mm左右的微型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洋9994收录机的FM是全分立元件的,灵敏度很高;

夏普777的FM高频头也是分立元件的,中放用的是TA7303 ...

777的调频是真的牛,一动一个台,有时候还以为是镜像,哎,搬家嫌太大没地方放,我那777卖的好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