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劲DE105换大机壳,改低阻磁棒天线

楼主(2023-09-12):
废品站得一105,还能工作,就是喇叭太小。中波磁棒虽然很短,由于有场效应管高放灵敏度还可以。决定改装,换大点的机壳,用80mm的喇叭,用锂电池。短波改磁棒天线,中波改16cm的磁棒,绕10T漆包线成低阻天线,加一TTF-2-9倒着用,4-6接磁棒,1-2接原天线端,发现高端自激,并上一个200K的电阻。调试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决支持!预祝成功!我有一台9701,20多年了,波轮很费力,也一直想改成台式机。:victo ...

已经成功了。短波还加了个开关,磁棒天线与拉杆天线转换。

网友:
支持改装大壳机,把肚子里弄得干净整齐些更好

网友:
用2并联两节18650可以坚持更久。反正空间大

网友:
遇到过一台这型号机器,调频正常,中波没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红星的喇叭还是不错滴。

网友:
机壳也太那个了

网友B:
得劲DE-105我有一台,调谐是按键、数显的,不知楼主是否改成拉线的了,没看到前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劲DE-105我有一台,调谐是按键、数显的,不知楼主是否改成拉线的了,没看到前脸。

不仅是数显,是数调机。电调没有改拉线,前壳直接固定上去。

网友(2023-10-22):
预祝改机成功,就是不太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