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个牌子的微波炉

楼主(2023-09-12):
有个二鬼子,跟我吹国外都是LED照明的微波炉了,发这个图片给我看,我问他品牌和型号,他说不记得了,看看我们有没有谁见过。
这是哪个牌子的微波炉?
这个照明的光源是LED还是卤素灯还是白炽灯。

目前用LED 照明的微波炉有哪些品牌和型号。

网友:
自己把原来的白炽灯泡更换为LED的即可,已经使用多年了。

网友A:
美的就有,此技术难度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就有,此技术难度很大么?

应该不难,但是专门拨打了格兰仕的客服电话,回复格兰仕微蒸烤三合一的才有LED 照明,普通的只有微波功能的,都没有LED照明的。不知为何?

网友:
led照明得加驱动电路,上灯泡的直通220,简单可靠

网友B:
用白炽灯的照明灯寿命都不长,我的美的微波炉灯坏了后也换成LED照明的,已用了好几年了。至于驱动也简单用0.47的630V的CBB电容加1000V1A的小全桥加稳流电阻电容就成。寿命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白炽灯的照明灯寿命都不长,我的美的微波炉灯坏了后也换成LED照明的,已用了好几年了。至于驱动也简单用0 ...

   有冰箱用的220V LED灯泡,每只4块钱,白光暖光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必要LED,短时间使用,节能意义不大,寿命也很长,1块钱一只。

实在不想花运费买专用灯泡,用现成材料代用也是很容易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