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器件不知道干嘛的,请大家帮忙

楼主(2023-09-12):
之前拆了几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里面有一些芯片不知道干嘛用的,还望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一般把芯片上边的字,自己编辑一下(裁剪),加上个“pdf”,去bing搜索,或去狗狗搜搜就更好了。
比如上边的芯片,搜搜“12073 5002C PDF”或者“12073 PDF”或者“5002C PDF”,多尝试几个组合,大多数都能有结果。

网友:
现代芯片一搜一个准,这些中古的看运气了。俺也是这么弄得,好主意

网友:
我家空调有7个,主机有5个,还有一个空气能热水器...

一个松下是一拖三,主房+客厅+饭厅是一拖三,

书房、电脑房、小孩房、客房是独立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一般把芯片上边的字,自己编辑一下(裁剪),加上个“pdf”,去bing搜索,或去狗狗搜搜就更 ...

谢谢您,我在百度试验过,没找到,所以才在这里问的。

网友:
一般芯片或管子丝印在淘宝上都能搜出结果。
但楼主这个确实搜不到,可能是国产定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在百度试验过,没找到,所以才在这里问的。

千万别某度。最次也得是bing。有狗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