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器不起振

楼主(2023-09-12):
BF998做的振荡器,是不是线圈Q值太低了导致不起振啊

楼主:
好了已经解决了,G2连接VCC增加电路放大倍数,成功起振

楼主:
振荡频率8M左右

网友:
改变抽头匝数,耦合电容10n太大了,选择4700P或2200p试一试。

网友:
BF998震荡电路还是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