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2023-09-12):
这个是个15a电流60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开始不通电,发现图2元件断路,但是保险管没烧,由于不知道参数先短接了元件。短接后通电,但是空载电压80v。充电器上标最高73.8v。问一下各位大佬,图二元件是什么,什么参数。然后这个空载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哪里坏了

网友A:
检测电阻 @ byte 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阻 @ byte patch

可以说的详细点不

网友:
没有这个电源的详细资料,不好判断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点不

很可能是检测输出电流用的

网友B:
你没拍详细的图片,只能估计是豪欧级别的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拍详细的图片,只能估计是豪欧级别的检流电阻。

交流输入端的,串在交流输入,短接后可以充电

网友C:
软起动的限流电阻,一般小电源用的比较常见,大功率电源不常见,降低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起动的限流电阻,一般小电源用的比较常见,大功率电源不常见,降低效率

如何替代,目前我短接可以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替代,目前我短接可以充电

看它的焊脚,下面是加接焊的,该电阻可以朝自己面前扳弯,看那面有没有印字先。
如果是15A60v,满功率1000w左右,该电阻如果是5w的,那么可以用0.2欧姆5w电阻进行更换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它的焊脚,下面是加接焊的,该电阻可以朝自己面前扳弯,看那面有没有印字先。
如果是15A60v,满功率10 ...

我用两个0.33欧3w的电阻并联,通电直接烧?难道充电器还是有故障?但是短接这个可以充电也不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0.33欧3w的电阻并联,通电直接烧?难道充电器还是有故障?但是短接这个可以充电也不报错

怎么接的,上实物图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流15安。取样电阻(即使0.1欧姆)的功率也有20多瓦!

他都交代是220v输入端了,属于保险丝电阻,你不要节外生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0.33欧3w的电阻并联,通电直接烧?难道充电器还是有故障?但是短接这个可以充电也不报错

如果两个0.33欧3w电阻并联焊接良好,通电就烧,表明输入电流大于6A。
大于我前面帖子里推荐0.2欧5w,可以试着用0.1欧5w电阻来弄,看还烧不烧~

网友:
简单明了的方法就是用钳表来卡一下该充电器插电时的输入电流,然后取合适功率的限流电阻。
我上面推荐的0.1欧5w电阻,限流值大概在7A。
如果采用了,扛不住,那么该电阻不是5w电阻,有可能是7w或以上的功率电阻

网友D:
又回看放大的图片,交流输入最大1300w功率,用0.1欧5w功率电阻吧,它可以负荷1500w^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回看放大的图片,交流输入最大1300w功率,用0.1欧5w功率电阻吧,它可以负荷1500w^_^

手头没0.1的。用0.33欧3瓦3并是否可行。

论坛助手,iP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回看放大的图片,交流输入最大1300w功率,用0.1欧5w功率电阻吧,它可以负荷1500w^_^

应该是串联,我之前用两个图中电阻并联接入通电直接烧(未接电池)

网友:
没有它,去电子店或者网购。
或者直接用7A250v的保险丝管来替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