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需要快速调节的是不是只能用线性电源?

楼主(2023-09-12):
如果一个输出电压需要快速调节,范围是24V~240V,用开关电源是不是不太合适,传统的开关电源一般输出都是很大的电容。

网友:
市电每秒才50周波,每秒200次调节还是直流电吗

网友:
具体快到什么程度,需要先标注清楚。
应该两种都能满足

楼主:
每秒200次左右

楼主:
市电有正有负,是有正弦规律变动的交流电,而这边需求是高速变化的直流电,一直大于24V

网友A:
这是谁给你说的???或者你听谁这样说的???

我下面图片中这台功率3Kw(和我另一台4Kw的可调电源是一个系列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7634&extra=

输出电压300V电流10A的可调电源,随便调,随便用,虽然有4个输出大电容,你能调多快它就能反应多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市电有正有负,是有正弦规律变动的交流电,而这边需求是高速变化的直流电,一直大于24V

电压范围是24V~240V,每秒变化200次左右,你确定还是直流电源???

网友B:
线性电源输出端也有比较大的输出电容,如果电压降低期间输出电容器存储的电荷不能及时释放,会影响输出电压下降的速度,造成电源失控,满足不了使用要求。除非你将输出电容去掉或者大大减小其容量,这又将造成电源的瞬态内阻升高,需要根据输出电流的情况权衡。

网友:
输出电容大小跟所需的工作电流有关,和开关调节还是线性调节方式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市电有正有负,是有正弦规律变动的交流电,而这边需求是高速变化的直流电,一直大于24V

如果你是什么涉密单位就不要上来问

如果不是据说清楚需求,你需要的是 直流电源适配器(Power Supply)还是波形发生器?

一般的直流电源适配器,编程速度是有限的,通常是毫秒到百毫秒级别

波形发生器是另外的东西,当然也是一种电源,但不是普通的电源适配器

它作为电源适配器,编程速度也不过 160us 而已,但作为波形发生器的带宽可达 100kHZ,这个是否是你想要的东西?

btw. 这个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给你说的???或者你听谁这样说的???

我下面图片中这台功率3Kw(和我另一台4Kw的可调电源是一个系列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7634&extra=)

输出电压300V电流10A的可调电源,随便调,随便用,虽然有4个输出大电容,你能调多快它就能反应多快。 ...

那是不可能的,都有一个指标,比如 6626A 的指标是 1ms,6700 是 140us,不可能无限快

网友D:
线性电源也要看电路,
如果是推免输出(两象限)输出结构,就能快速调整,因为推免结构提供了输出电容快速放电的途径。
如果是单端输出(单象限),输出电容放电途径只有负载,负载阻值大,你想快速将电压降下来也不行。

楼主:
有一种大功率的恒功率模式,根据负载自动调节电压,要求快速响应,负载可能50~1K,变化范围大。
以前河北有家做小功率电源的,能做到快速大范围调节,人家是封死的,看不到怎么做的。
确实和输出电容有很大关系,线性电源效率过低不一定会选。但开关电源似乎又不达到需求的调节速度。
不是特别密级,技术交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可能的,都有一个指标,比如 6626A 的指标是 1ms,6700 是 140us,不可能无限快

我说的调整速度是一般电源的正常速度。楼主要求电压范围是24V~240V,每秒变化200次,这么变态的指标,这绝不是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也要看电路,
如果是推免输出(两象限)输出结构,就能快速调整,因为推免结构提供了输出电容快速 ...

推挽结构上的电容不是输出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范围是24V~240V,每秒变化200次左右,你确定还是直流电源???

你可以认为电压变化率很高的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什么涉密单位就不要上来问

如果不是据说清楚需求,你需要的是 直流电源适配器(Power Suppl ...

波形发生器的带宽可达 100kHZ,是指内部逆变时的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输出端也有比较大的输出电容,如果电压降低期间输出电容器存储的电荷不能及时释放,会影响输出电压 ...

瞬态内阻,跟整个电路的无功功率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可能的,都有一个指标,比如 6626A 的指标是 1ms,6700 是 140us,不可能无限快

50ms调整一次,140us那也足够了,只是不知这个140us是电压小范围内调(比如700V调到750V),还是大范围内任意调

网友E:
不稳压,3KW以上的专业功放接成BTL模式,几十毫伏到近300V输出,每秒200个调节是小意思。很多专业功放都可以放大直流电压。

楼主:
能不能像LLC或移相全桥那样,先PFC到母线电压800V,以这800V为基础,搞个buck调节输出(不做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稳压,3KW以上的专业功放接成BTL模式,几十毫伏到近300V输出,每秒200个调节是小意思。很多专业功放都可 ...

MOS的推挽?是利用母线电压不动,利用PWM调节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s调整一次,140us那也足够了,只是不知这个140us是电压小范围内调(比如700V调到750V),还是大范围内任 ...

140us 是最快速度,一般是最小步进,比如 6626 是 50mV

网友F:
开关电源也是一个闭环负反馈控制系统。这种系统有一个参数,决定了他的响应速度(小信号)/闭环频响,那就是穿越频率,也即是闭环增益0dB频率。

一般的开关电源,穿越频率是1khz级别,换算为响应时间是1mS。而线性电源的穿越频率通常是1khz至100khz级别。

但开关电源也可以把穿越频率做得比普通线性电源高,但需要精心设计且需要使用超高速的开关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也是一个闭环负反馈控制系统。这种系统有一个参数,决定了他的响应速度(小信号)/闭环频响,那就 ...

我上面说的是小信号的情况。

如果你的负载是阶跃式变化的,那么,电源的响应速度还要受该电源的SR性能限制。

楼主:
50ms才转换一次,1ms看来应该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的推挽?是利用母线电压不动,利用PWM调节输出?

现在的数字功放能不能放大直流我不知道,我说的是老专业功放,线性的。低压输出功率很小,可能带不动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电有正有负,是有正弦规律变动的交流电,而这边需求是高速变化的直流电,一直大于24V

从这句话里,听上去,像是其需求不属于电源拿手的事,而是属于适合于一台高压功放(可以开关方式即D类功放)干的事——给该功放输入合适的信号(该信号为与24v对应的直流offset信号+所需的AC信号),然后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电源”输出。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总之,每50ms给一个信号(模拟或PWM),对应输出一个不同的直流电压

网友:
这变化 是不是还要考虑负载是感性还是容性?

楼主:
暂时先按纯阻,至于容性还是感性的影响估计得找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
倒可以看作一个高功率输出的功率放大器. 不是单象限,至少也要是双象限.

用线性容易些, 开关电源也是可以的,只是技术上对开关电源熟悉的人更少一些.

楼主:
按照t=RC*ln(V初-V末),要达到50ms切换,负载电容不得大于5uF。这样小的负载电容的电源有人整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总之,每50ms给一个信号(模拟或PWM),对应输出一个不同的直流电压

没注意看注释,6626 的设置时间是

1、程序执行时间,指标是 7ms(10ms)
2、响应时间,6ms,意即程序执行完毕后,到电源输出值达到与最终输出电压差不大于 50mV 的时间

也就是说 6626 在收到信号(比如上位机发送的电压值)后,经过 13ms 输出电压即达到预设值,哪怕从 0 到电源最高值?反正没说

可满足你的需求,而 6700 是 6626 的改进型号,这个时间前面说了 160us(应该是同一个时间,毕竟 6700 是 6626 的后续型号)

都能满足你的需求,你前面说的是 200HZ(5ms)那么线性电源的 6626 还真做不到,但,开关电源的 6700 能做到的,不需要动用 6700 的波形发生器都能做到

6700 果然强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t=RC*ln(V初-V末),要达到50ms切换,负载电容不得大于5uF。这样小的负载电容的电源有人整过吗

6626 的输出电容好像是 4.7u

6632 可选 100u(Normal) 或者 1u(Fast)

果然输出电容是影响相应速度的

以上是传统线性电源,6700 的资料比较少,一个是我没有 6700 没有去搜集,一个是现在人家也不提供电路图啥的了...

楼主:
实际上是应该分两个时间:一是指令响应到开始执行时间,二是虽然执行但执行起来缓慢(电容充放电)。后者应该是大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应该分两个时间:一是指令响应到开始执行时间,二是虽然执行但执行起来缓慢(电容充放电)。后者应该 ...

从 6626 手册给的图和指标看,后者并不比前者慢

或者说,90 年代前者比较花时间 现在的 6700 都百微秒级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t=RC*ln(V初-V末),要达到50ms切换,负载电容不得大于5uF。这样小的负载电容的电源有人整过吗

刚才短路了,是每5ms变化一次,如果240降到24V,负载1K情况下下,负载电容不超过1uF

网友:
我不会修CRT电视机,不知道电视机里面控制偏转线圈电源啥样子,那个控制来回扫频率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 6626 手册给的图和指标看,后者并不比前者慢

或者说,90 年代前者比较花时间  现在的 6700 都百 ...

你这几个都是线性电源吧,效率大概多少,直接输出比输入吗

网友:
在这里(输出端节点),电容充电放电电路的响应速度不是用RC公式计算的,而应该用SR公式计算。先看没有接负载的情况,这时有:

1、SR=I/C,其中,I为电路能持续给电容充电/放电的电流,C为电容容量。SR的单位为V/S、V/mS或V/uS等

2、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还要看阶跃电压的幅度。

比如,你从24V跃变至224v,跃变了200V,输出端接的电容是1uF,你又想让跃变时间仅为1mS。

那么,由上面SR公式,就可以计算出电源/功放输出级这部分(不含闭环系统的响应速度限制),需要持续输出的电流为多大:

200v、1mS的阶跃,可计得电路的摆率/转换速率为SR=200V/1mS=200V/mS=0.2V/uS

由SR公式可得到,I=SR*C=0.2V/uS*1uF=0.2A=200mA

由此可知,需要输出级能持续单独给电容提供200mA的充电电流。如果输出端接的电容是4uF,则电流相应为800mA。

以上是没有接负载时的理论计算结果。也就是说,不考虑闭环系统响应速度、且在没有接负载时,最大输出电流能力为200mA的输出级,可以满足要求,如果电流能力低于此值,则不行。

如果接了负载,那么还需要输出级另外为负载提供电流,以上的计算还要引入负载因素,计算起来更复杂。

楼主:
但恰恰是带负载,电压调节这块的理论在哪里可以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恰恰是带负载,电压调节这块的理论在哪里可以查

你看看我这个主题帖,应该能找到答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7211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几个都是线性电源吧,效率大概多少,直接输出比输入吗

6700 不是线性电源,是开关电源

6626 和 6632 是线性电源(上世纪 90 年代)

6632 设置输出 ON 后哪怕不接负载功耗也很高,猜测是 down program 电路吃了很大电流

6700 不清楚,你可以买一台试试,速度够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我这个主题帖,应该能找到答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72112-1-1.html

看了下,改动幅度不能太大,否则容易引起负反馈不稳定振荡自激。那能不能不要负反馈,直接母线800V+Buck任意降压呢

网友:
D类功放相当于开关电源,可以工作到20kHz,相当于可以17.5uS调节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