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绕线机驱动改造

楼主(2023-09-12):
手里边有一个串口屏和单片机驱动板,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驱动芯片和单片机芯片型号都被擦掉了。这个板子有问题,运行时间稍长,步进电机会发热,现在的想法是嫩不能通过步进电机的驱动端,引出来脉冲和方向。

看电路,和芯片DRV8812相似,但是相似的还有DRV8825,所以,也分不清楚是那个型号。

网友:
步进电机发热很正常, 即使电机不转动,电机还是有驱动电流的,就是自锁状态,你可以用手转动一下,通电后你是转不动电机轴的.

如果想降低温升, 一是降低驱动电流, 电流取样电阻R330,这个决定电机的电流大小,增大可以减小电机电流.
但电机的扭矩会下降. 可能会失步. 二是换电机,可以换大一点的(或长一些的),线圈内阻小的.同样电流驱动会比小电机温升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