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加入铁芯后电感一定增加么?

楼主(2023-09-12):
向线圈中加入铁芯,电感值会增加,这是高中物理演示实验的一个经典现象。然而有磁芯电感其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非线性元件,它很复杂,甚至不能用“RLC等效模型”来描述。
为了说明这一现象,我们搭建一个振荡器,并将一个螺丝刀靠近线圈。当螺丝刀靠近线圈,振荡器频率反而上升,振荡幅度大大下降。这说明在高频段,铁芯反而减小了电感的感值。
有铁磁性物质构成的电感,其特性其实非常复杂,当超出了额定使用范围后,会出现许多反常现象。

楼主:
我们现在将一个短波小磁棒靠近线圈,可以看到频率下降了,印证了之前的观点

网友:
用铁棒直接插入当然会导致电感减小,因为铁棒导电性强,相当于一匝短路线圈,而铁氧体磁芯电阻很大所以才和铁棒的结果相反。
一些可调电感内部也不是磁芯,是铜芯,旋入的越深电感越小,同样的道理,没什么复杂和神秘的

网友:
看频率,使用VNA就会发现没有绝对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