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看懂功放电路图的麻烦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23-09-12):
    一台老式索尼FH-7MKII分体机,念旧想修复,现故障表现为小音量时正常,加大音量则声音失真。各路电源基本正常,功放厚膜STK4026输入端波形正常,输出端失真,本人平常只修一些开关电源,没接触过功放,在此特请教各位老师可能是那个部分的问题?
附上局部电路图

Sony FH-7MK.pdf

网友:
还是排线那里的问题吧?排线老化,不能过大电流的原因,所以开小声时是正常的声音。^_^

网友:
负电压缺失

楼主:
两个声道故障相同,功放IC 5脚只有-2.3V,与图纸相差较大。

网友:
楼主,个人认为,功放模块的动态范围受限,即模块本身及外围相关的元件。

楼主:
12、14、15这几个电源脚电压都正常

网友:
12通往5有一电阻,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功放IC的周围图片拍照发上来,大家好跟你讲检查那个元件,多半是那些保险电阻失效或者老化变质所致。修 ...

有劳了

网友:
查下负33V电压及俩3k电阻

网友:
另一边工作不良产生消顶。

网友:
很明显有半波没工作,查外围电源吧

网友:
5脚外网电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拆下来

网友:
查一下D101二极管

网友:
这样看来够楼主折腾一阵之了。

网友:
查C301、C302负极对地电压是多少?就是正负极电压有没有33v....

网友:
感觉无非就是这么几个问题

1、供电问题
2、某部分公共的外围电路
3、其中一个块坏掉了,拉低了电压。

网友:
测中点电压,分别测小音量和大音量。

网友:
两个声道的功放的话,左右声道输入端对调试试

网友:
两个块的5脚都不正常吗?

网友:
那些颜色不一样的电阻是保险电阻,容易开路,或者阻值增大,5脚串联的电阻一般换了就好了,组合音响有这样的问题,一般叫捡死鸡,也叫通病

楼主:
今天仔细检查了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有异常的原件,因为这台机器被原主修理过,但没有修好,我现在怀疑是功放块换错了,因为电路图上用的是STK4026S  但实物却是STK4026V,而且散热片上的螺丝孔位置和功放块的安装孔对不上。原主只装了一颗螺钉固定。经查找资料后发现与STK4026II的尺寸一致,外围电路也一致,所以我认为原装的应该是STK4026II
STK4026V能不能改动一下代换STK4026II?如果不能就只能买两个STK4026II来试试啦。

楼主:
下面是两个集成块的对比,请大师们帮忙看看,怎样才能代换

网友:
这种功放唯一通病就是保险电阻开路变值,换了就好了,一般声音小正常,说明功放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拆电阻不是比拆功放芯片更容易吗?上手就想大干,到时板子拆烂了,搞好就费时间了

网友:
1楼整机电路图里的功放ic,明显与24楼的ic不同。

24楼的所有ic,VAS级的负载都是恒流源负载,因此,VAS管的数mA电流将流经5脚再到负电源。

1楼的ic则是电阻+自举电容的负载,VAS管的数mA电流不流经5脚。

按照1楼的图来使用24楼的IC,那么,有数mA的电流流过5脚外接的3k电阻,令5脚电压以及VAS级的负载恒流管e极电压只有-2v左右,因此,VAS管的负向摆幅只有2V,呈现出一楼测试波形中负半周被严重削波的现象。

要解决一楼所遇问题,只要按24楼的图来改动功放这部分电路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检查了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有异常的原件,因为这台机器被原主修理过,但没有修好,我现在怀疑是功放块 ...

老老实实买原装的块子来弄吧^_^

楼主:
小鬼头老师分析得很在理,STK4026S和STK4026V、4026II都不是一个类型的功放,不能直接代换。但是搜遍全网也没有STK4026S的资料,更别想买到了。目前只有改电路用STK4026V或4026II.

网友C:
SONY FH-7 STK Modification

Hi ,
For Sony FH-7 or FH-7MKII STK Power stage modification ;
STK 4026S STK4026-II, and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STK 4026S ---> STK4026-II for Modification =

1- Open top cover the FH-7 Amplifier deck and remove the STK4026S
2- STK 4026-II chip to do the solder
3- Change the R526 ----> 560 Ohm
4- Remove the C254
4- STKL4026-II pin5 ---> Empty (NC)
5- Pin3 abd pin4 ---> Empty (NC)
6- You must connect STK4xxx-II pin9 and pin10 between 1000p (1n).
7- Remove R258 and R259
8- Pin10 and pin12 between connect 100p (0,1n)
9- Pin7 and pin14 between connect 100p (0,1n)
10- Cancel the C256
11- Change C257 ---> 100n (0,1uF)
12- Change R261---> 4R7 / 1W
13- Disconnect the pin15 from 32V line
14- Pin15 - pin14 between connect new one 100R/1W.And now pin15 and ground between 100uF connect.
15- Remove C303
16- Connect new one with 1uF electrolytc pin7 between pin10
17- Remove pin4 from ground and you must connect new one with 10K pin4 between ground.
18- Pin8 and pin11 empty (NC)
19- pin3 connect to direct GROUND!
20-Change C253 ---> 4u7/16
That is OK...
And Now , your SONY FH-7 Amplifier is Success has worked !!

GoodLuck..
ta2ctp from TURKEY   自行核对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 FH-7 STK Modification

Hi ,

这份资料真是太宝贵了!全网独此一份,感谢分享。顺便吐槽一下现在的中文网站能搜索到的内容质量真是......
不过第5脚的处理是让其空置,这一点我不太理解,按照PDF上的说明5脚应该是接负电源的呀,难道是把STK4026II做单电源接法了吗?本人理论基础实在太差,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楼主:
买了两块STK4026II,按照图纸改动了外围电路,终于弄好了。
东西虽老,但音质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收音机效果很棒!

楼主:
改好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太大了,音量只能开到10%-20%,增大下图中红圈内的电阻是不是可以降低功放的放大倍数,实现减小声音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好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太大了,音量只能开到10%-20%,增大下图中红圈内的电阻是不是可以降低功放 ...

可以换到820欧-1K试试

网友:
还可以在470P输入端并5-10K电阻,减小信号幅度,比改变自举电阻好些,不改变功放频率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好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太大了,音量只能开到10%-20%,增大下图中红圈内的电阻是不是可以降低功放 ...

改那个13脚至2脚的56k为10k来降低电路增益。^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那个13脚至2脚的56k为10k来降低电路增益。^_^

效果和增大红圈内电阻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和增大红圈内电阻是一样的吧?

赶紧找合适电阻来自己确认是改哪个吧^_^

网友:
搞掂了吗……^_^

网友:
两个钟过去了,没反应,洗洗睡^_^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好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太大了,音量只能开到10%-20%,增大下图中红圈内的电阻是不是可以降低功放 ...

将红圈中的电阻换成5.6K,5.6K配56K是10倍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抽时间实验了一下,增大红圈内的电阻可以减小音量,但效果不明显,电阻在470-4.7K之间才可以,超过这个范围功放块就会严重发热。2脚连接的56K电阻减小太多功放块也会发热,看来想靠减小功放的放大倍数来降低音量行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红圈中的电阻换成5.6K,5.6K配56K是10倍就可以了。

集成块会严重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抽时间实验了一下,增大红圈内的电阻可以减小音量,但效果不明显,电阻在470-4.7K之间才可以,超过这个 ...

原机功放电路的闭环增益是11倍(56k/5.6k+1=11),你改了功放ic之后,闭环增益为101倍(56k/0.56k+1=101)。所以,出现音量控制不大合用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是:

1、在功放输入端之前设置一个约10:1的衰减器。这样做,会导致整机的信噪比性能下降,功放ic富余的开环增益得不到利用。好处是简单易行,很容易成功,不会遇到出现自激的风险。

2、将0.56k欧(即560欧的红圈电阻)也按原机电路那样,改为5.6k。好处是,功放多出来的开环增益得到有效利用,可以把功放的失真率降低至改此电阻前的约1/10,不利的地方是,因为闭环增益改得较大(达到20dB),容易遇到自激问题。你现在还没改为5.6k,最多只改到4.7k,就已出现功放自激的现象(功放ic异常发热)。

这2点的内容,我主要是基于负反馈原理说的,也即是,存在这样一条规律:闭环增益约小就越容易自激。我知道本坛里存在着与我这一观点相反的意见,你不妨也参考一下,或许可以按其意见执行(即是直接就改为5.6k,不需采用我后面所说的第3点调试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7389

3、最佳的办法是上面第2点的做法,但是,需要有配套措施,来解决好容易自激/直接自激问题。

其方法是加大功放ic的高频补偿,但做起来稍为麻烦(需要调试)。具体就是

(1)在8脚、9脚之间跨接一只数十pF的电容(目的是加大miller补偿电容),然后把红圈电阻稍改大。

(2)给功放接上合适的电阻负载(比如10欧/5w),输入1khz方波,令输出到电阻负载的电压为2Vpp左右(不用太大)。

(3)观察功放输出的方波波形。如果方波波形出现振铃,说明所增加的补偿电容不够大,需要加大。如果方波波形出现“溜肩膀”形状,说明补偿足够并已过量,允许把红圈电阻进一步加大。

(4)反复调试,直至令红圈电阻增加为5.6k欧时,方波波形既无振铃、又无明显的“溜肩膀”现象。

补充内容 (2023-9-21 23:40):
第2点这句话欠严谨,容易引起误会:“不利的地方是,因为闭环增益改得较大(达到20dB),容易遇到自激问题”。

应改为:“不利的地方是,因为闭环增益的改动幅度较大(增益减少量达到20dB),容易遇到自激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抽时间实验了一下,增大红圈内的电阻可以减小音量,但效果不明显,电阻在470-4.7K之间才可以,超过这个 ...

减小56k电阻,功放块发热,音量开多大?功放块发热是正常的,有散热器帮助其散热。不然,要加装散热器干什么呢?^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56k电阻,功放块发热,音量开多大?功放块发热是正常的,有散热器帮助其散热。不然,要加装散热器干 ...

严重发热指的是几秒钟就能感觉明显发热,时间稍长就可能烧机了。咱好歹也爱好电子多年,对于是不是正常的发热还是能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买原装的块子来弄吧^_^

我也搜到了这个帖子,被它误导了,帖子中的4026图是错误的,STK4026S和STK4026应该是通用的。有时间再买两块STK4026来弄弄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严重发热指的是几秒钟就能感觉明显发热,时间稍长就可能烧机了。咱好歹也爱好电子多年,对于是不是正常的 ...

严重发热?56k减小到多少k呢,音量电位器开什么位置?^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发热?56k减小到多少k呢,音量电位器开什么位置?^_^

用10K测试,音量最小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10K测试,音量最小也不行。

模块与散热器之间涂抹散热硅脂了吗?
用10k电阻测试,与原来用56k时,通电相同时长用温度计测试过温升对比吗?不会是心理作用感觉热吧^_^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重发热指的是几秒钟就能感觉明显发热,时间稍长就可能烧机了。咱好歹也爱好电子多年,对于是不是正常的 ...

原来用56k,放大器增益达到100多倍,你音量可以开10-20%,不见你讲发热。
改用10k,增益降低到原来的1/5多点,发热厉害?^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与散热器之间涂抹散热硅脂了吗?
用10k电阻测试,与原来用56k时,通电相同时长用温度计测试过温升对 ...

别再凭空想象了。看样子,楼主鼓捣功放比你有经验。

网友B:
也许是吧,电子爱好者不用数据来说话,不用逻辑来思考,当今社会的常态^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吧,电子爱好者不用数据来说话,不用逻辑来思考,当今社会的常态^_^

我意思是,你提出的意见帮不上忙。楼主已经进一步表明,他遇到了功放ic的自激问题。

你提出的修改56k的方法,本质上跟他改动红圈电阻(560欧)电阻没什么两样,都是把闭环增益改小,都会容易引发自激。

网友:
你看他47楼是怎样表述的,4026s=4026ll?那为什么要改电路?电路板不是标注了4026s吗?电路不是4026s原线路?既然他们等同,为什么要要照2026ll电路来修改?^_^

网友:
既然自称是无线电爱好者,知道正常发热与异常发热?不懂测量数据上来讲话吗?不能将改动细节表述清楚吗?笼统地表述将56k和560欧电阻改动后效果不明显或者严重发热?
改动560欧电阻,与改动56k电阻,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结果?这么难描述?^_^

网友:
如果真的改动560欧与56k电阻后达不到想要的理想效果(音量控制还是不理想),4026的1脚对地电阻56k电阻改成10k再试下,看管不管用先^_^

楼主:
最终还是买了两个STK4026换上,恢复了改动的电路,问题解决!看来STK4026S和STK4026通用,但和STK4026II不能互换。本来也可以通过改动外围电路替换的,奈何水平不够,无法实现完美的效果,只能作罢。

楼主:
通过这次修理,本人有一点感触:通过搜索引擎能找到的中文网站上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了。信息都被隔绝于各自的APP之中互不相通。信息不是用来分享的而是用来牟利的。

楼主:
不过在这里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感觉很温暖,希望这个论坛能永葆本色。

网友:
原以为可以看到调谐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