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关于汽车断电的事情

楼主(2023-09-13):
由于车子似乎有点漏电,电瓶加了断电开关。
使用一段时间发现,断电时间长了以后,油门加不上,怠速时也加不上。
要发动几分钟,断电后一会,再发动,油门才能加上。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同时请教各位熟悉汽车电器电路的坛友

网友A:
汽车电脑断电时间较长,一些存储信息会丢失,重新加电需要学习后才能恢复。
车子漏电还是要检查漏电,你这样断电虽然能保证蓄电池不亏电,但是漏电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时间长了,漏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还可能引起线路燃烧,甚至发生自燃,还是建议楼主彻底检查漏电原因

网友:
电瓶连接完整有阳极保护作用,电瓶断电,会导致车体腐蚀。还是按照楼上坛友说的去做吧。

网友:
车漏电大多数是常活动的线束出问题,先检查尾箱及车门线束的活动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脑断电时间较长,一些存储信息会丢失,重新加电需要学习后才能恢复。
车子漏电还是要检查漏电,你这 ...

是的,找出漏电点,修好它。长期这样,可能多消耗的汽油费会高于修理费。

网友:
看别人发的视频,也是讲汽车待机耗电的事,最后拆出一堆的GPS模块

网友:
4s店更靠谱

网友:
如果是电子节气门,有自适应的能力,断过电后油门反应都会不正常,经过一会时间学习就正常了。如果节气门干净,断过电后怠速会偏高。节气门有点堵,断电后怠速会偏低。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花点钱、时间检修下漏电吧,尽量找电路专修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朋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