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提高中放电路的质量?

楼主(2023-09-13):
本来想说“如何有效提高成品中周的Q值“的,但想到中周都变成品了,Q值也基本固定了,基本不存在提高的问题。
先说题外话:像我这样不会绕中周,只能随机使用成品中周的人,常常为中周不适配电路而尴尬。
最近常看常老师的科普帖,又想起以前北极兵的Q值倍增器,再对照前辈们出的“大动态收音机”电路为中周Q值而苦恼的事,
所以突发奇想,能不能适当给中放电路增加正反馈,从而提高中放电路Q值??
毕竟现在电子电路生产成本矛盾已经发生了转移,晶体管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了,反而是中周难求。
说了一大通,不知道我讲明白了否??

补充内容 (2023-9-14 09:49):
想来想去,还是陶瓷滤波器比较适合懒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有段时间我热衷于高Q中周,最高时可达210上下(测量于500KHz。在455时应该更高些)。但在实际应 ...

    把中周空载Q做到210,会导致有载Q值升高,三极管的负载阻抗等于有载Q乘以波阻再乘以中周抽头与总匝数比的平方,若只用在单管共发中放中,若不降低中周抽头匝数,大多数都会超出三极管的最大电压增益而自激。所以高Q中周,最好采用共发—共基双管中放。中放的电压增益与中周损耗关系不大,但与负载阻抗RL关系很大。
     三只单中周的中放电路,PCB板的设计可能并不十分讲究,可能会有回路正反馈,限制了中放最大增益,即使你把空载Q做高了,将中周都调到接近465KHz,就产生自激,导致增加空载Q,追求高增益失败。
     单中周的收音机,若中周有载Q太高,即使不自激,也不能将中周都调到465KHz上,会导致通频带太窄,音质不好听。要想通频带变宽,必须调整参差谐振,给调试带来麻烦。
     对于双中周,不把中周空载Q做到100以上,中放很难做到一级收音机以上的指标。
    空载Q做到210已经达到了神机春雷3P5对中周的要求指标了。但此中周若不是专为收音机的中频而设计,如超声波框架,可能会导致谐振频率随温度变化显著,就无法正常使用了。

网友B:
类似再生的设想,现实会遇到问题,电路的稳定性会降低,业余折腾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再生的设想,现实会遇到问题,电路的稳定性会降低,业余折腾还是可以的。

中频再生是固定的,稳定性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C:
趁立创2sk508有货再买点用
另外,我记得常老师以前发自己做的,带中频再生的机器,好像,还有收听视频

网友:
楼主老师是想做中频再生?

网友:
采用硅管渥夫曼电路,把电源提高到9伏以上,把中放每级独立屏蔽,使用新AGC放大器,切断检波与中放的直接联系即减轻检波对前级的负担,中波(宽)与短波(窄)各用独立中放通道,加调频共有三个中放通道。

网友A:
你好,

有段时间我热衷于高Q中周,最高时可达210上下(测量于500KHz。在455时应该更高些)。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并没有很大的优点。在其它因素(如晶体管,工作点,抽头比等)不变的情况下空载Q值高往往会带来QL提高,但那又会引起通带,自激,热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最终还是用并联电阻把QL降下来才解决问题。等于白忙一场。

至于增益么,与中周的损耗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晶体管的性能。

因此,个人认为,Q0最好小于130,而QL小于70比较妥当。也许那就是为会什几十年来成品中周的Q0都在120上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增益, 带宽,噪音, 应该是提高信噪比吧.
增益可控(自动,手动),带宽可控(LC/晶体多次选频),低噪音放大电路.真搞起来可能要点设备.

网友:
据说七十年代的收音机修理高手,有的会给中放增加一点自激,效果还不错,能多收到几个台。

网友:
讲得很明白,就是加入再生电路,利用增益控制电路让再生不在啸叫。

网友:
中放电路加再生不是好办法,对简易机型可以提高灵敏度,但对高质量机型不合适。
再生会引起电路工作不稳定,并且会使中频带宽变窄,影响音质。

网友:
中週的Q值本貭上是損耗的反映,Q值越高損耗越低,這是不争的事實。當前後級中週都是高Q值時,由晶體管Ccb産生的正回授變得敏感,嘯叫自然容易産生,此時可以:一是采用并联電阻的方法降低諧振阻抗(這本來就是調節带寛的基本方法),二是采用共射-共基電路隔絕反饋。

強調一下,對於諧振電路來説,損耗越低越好,没有損耗越高越好的道理。

网友:
猪老师想设法提高中周Q值,我想应该是AM收音机的中周?想要中周有载Q值高,设法提高空载Q值是根本,只有空载Q值大于目标有载Q,才可能让有载Q达到目标。晶体管电路用的小型中周几乎不可能通过优化绕线工艺来提高空载Q值,中周的空载Q值只能通过优化磁性材料配方和形制、优选谐振电容容量,这些工作中周厂家已经做好了,教学收音机套件用的那种中周空载Q值就比较高,早期的TTF-2系列品质因数不会很高。中周的有载Q值与前级晶体管的输出阻抗、后级晶体管的输入阻抗都有关,但如果晶体管使用9018,那么,由于9018输出阻抗非常高,后级输入阻抗影响远远超过前级。因此,提高有载Q值,主要从提高负载侧输入阻抗入手。
博士618收音机套件第一只中周初级37+113,次级4,与TTF-2-1对比,无论初级抽头还是次级都更少。博士618收音机套件第二只中周初级72+80,次级37,与TTF-2-3对比,不论初级抽头还是次级都多得多但是这只中周在电路里选择性却非常好,其原因之一就是中放管9018输出阻抗更高,其原因之二就是改机采用输入阻抗比二极管检波器高数十倍的三极管检波。目前我这部收音机就是用的博士618套件的中周,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加上带有再生线圈的不调谐高放,与使用TTF-2中周的白鹤4B2收音机对比,选择性优于白鹤4B2。
超外差电路给中放设置再生并不合适,中放单级增益非常高,再加上中周、晶体管结电容的移相反馈,加了再生会造成中放自激。

网友:
想过没做过想出的结果是,中频曲线更尖锐没平顶,简单电路增益更高带宽窄音质差。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陶瓷滤波器比较适合懒人。

网友D:
一般变压器耦合的中放,因为有结电容存在,本身自带一定的正反馈,要想提高中放质量,想提高中放质量,应该参考红灯711-2B采用电容分压耦合方式,尽量降低结电容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变压器耦合的中放,因为有结电容存在,本身自带一定的正反馈,要想提高中放质量,想提高中放质量,应该 ...

用电容分压法并不能解决结电容问题,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与变压器分压法没有区别。好处是可以精密调整,缺点是增加电路复杂性。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其实“提高中放质量”是牵涉多方面是事情,如增益,选择性,带宽,稳定性等等,都有很多解决办法。个人认为再生是下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分压法并不能解决结电容问题,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它与变压器分压法没有区别。好处是可以精密调整, ...

应该属于奇技淫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趁立创2sk508有货再买点用
另外,我记得常老师以前发自己做的,带中频再生的机器,好像,还有收听视频

请教老师2sk508有什么优秀的地方?我要不要也买点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2sk508有什么优秀的地方?我要不要也买点留着?

啊,不是老师,是新手

因为前面坛友提出,1.只用成品中周,2.但也想保持更高的Q值,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首先想到减轻中周的负载,为了保持增益,JFET可能用起来也相对简单一点。结合:1.使用范围AM,2.商品里也普遍采纳,3.可以方便的买到放心产品这几点,就想到了2sk508。

另外还想到的是,BJT共射状态,源阻抗并不是越低噪声系数也越低,有一定取舍,比如 Rg = 2KΩ ,JFET相对简单,只要保持差不多的跨导、使用频率不要过低(比如产品定位是UHF)就行。不过这部分内容我还没有学明白,所以不敢乱说,就当我是闲聊。

网友F:
提高中放电路的质量的有效办法是:

①把中周由原来的单股线改成多股线(可用005线三股或五股绕制)把单调谐改成双调谐中周,第一中周谐振电容改成1000P,第二中周改成500P;
②把第一级中放电路改成双管的串激放大并加入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和二次AGC电路,第二中放同样改成串激放大形式;

只要以上二项的改造,立马整机的中波灵敏度可以非常容易地达到0.5毫伏/每米以内,整机的音质也会得到较大的提升.
加入正反馈的方法往往会造成机器时工作极不稳定,造成啸叫,是极不可取的方法.在摩机的过程中,正反馈我们一般是要想方设法去极力避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高中放电路的质量的有效办法是:

①把中周由原来的单股线改成多股线(可用005线三股或五股绕制)把单调谐 ...

用多股线替代单股线,无疑是提高中周Q值的有效方法。但在目前常见的中周骨架、磁芯条件下,即便是用0.04mm*3或*5,每一股线的直径依然会超过普通的0.08mm单股线,这就会遇到有可能绕不下的情况。而加大谐振电容量(绕组匝数便会相应减少),不失为解决中周磁芯空间有限问题的好办法。加大谐振电容量,虽然会使增益有所下降,但是通过串级放大可以弥补,同时接收更稳定。

网友:
最簡單方法,用電子管中周,放大用達靈頓複合管提高入阻,共基极提高出阻及隔离。全部用低噪高頂管。

网友:
Q值与带宽是矛盾的,
与其说片面的追求单一的,提高Q值,倒不如说想办法提高滤波器的矩形系数,
我觉得,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一采用优质的陶瓷滤波器,二采用多中周集中滤波器,集中滤波比单级调谐的曲线和矩形系数,漂亮的多,中放RC耦合,不调谐。避免了调谐式中放,AGC动作,引起工作点变化,引起的谐振频率和曲线的变化,

网友G:
有几点要值得思考:
1)现在网售套件的中周实测Q值已有115左右,已经不低了,再高的话通带受影响;
2)中频采用再生是中波远距离接收的一种改造手段(无线电80年代有文章),但一是容易自激,二是影响通带宽度;
3)  中放级数多了通带也变窄;
因此用1)2)3)的中频通道提升方法都是有显著缺点的,要使灵敏度、选择性、带宽三者合理配置
灵敏度---采用高放或级联电路进行高放+混频;
选择性---采用两级双调谐中放;或 集中参数滤波器的中放电路(中放可以加一级阻容耦合或采用高放弥补插入损耗);
通带宽度---当前中波接收带宽不应过窄(因为有的节目源发射带宽较宽),只要选择性满足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中频带宽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几点要值得思考:
1)现在网售套件的中周实测Q值已有115左右,已经不低了,再高的话通带受影响;
2)中 ...

如青岛TS4-10、宝灯104 台式机 就采用中频集中参数滤波器的,实听效果很好。

网友H:
能不能做个中放模块,包涵中放、捡波、AGC等电路,这样收音机就只中放前的构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做个中放模块,包涵中放、捡波、AGC等电路,这样收音机就只中放前的构筑了,

这个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早就有了,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就是所谓的小集成的晶体管集成电路模块。但后来收音机的功能多了,人们不是这样思维了,后来人们想的是把整个晶体管收音机的功能都集成在一块块子上。但这样一来,功能是多了很多,外围电路也是简单多了,但在某某方面的单一功能却被削弱了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频再生是固定的,稳定性应该没多大问题。

中频固定,再生增强后,通过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控制啸叫,还有别的手段应用,尽量控制在临界点,保持灵敏度最大又不自激。

网友:
中短波,陶瓷滤波器可能不仅仅是省时省力,也许是真的比LC中周好。
调频,LC中周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