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3片创新SB1550声卡

楼主(2023-09-13):
出3片创新SB1550声卡
成色新
50一片
深圳
韵达快递
10元非偏远
电话为QQ号码

出3片创新SB1550声卡   50一片
成色新,本来还有原装塑料袋装的
被大叔拆了,压在一起,有的元件掉了
当配件出,其他看图

网友A:
成色很新,看金属片就知道没有使用过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很新,看金属片就知道没有使用过痕迹

是啊,就是被压在一起,有的掉了元件,浪费啊

网友B:
可惜了,正常使用的还可以要一块,悼元件的只有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正常使用的还可以要一块,悼元件的只有可惜了

完好的价格比这个高很多

网友C:
掉件的特写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件的特写照片吗

你对比正面的三张图就可以看到

网友D:
要一片来玩玩, 第一张图中间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一片来玩玩, 第一张图中间那片

好的,见pm消息

网友:
后两片70包邮浙江我要了

网友B:
好的选走了,左1第一片,板上中间有划痕的那张, 50包邮出不,出的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选走了,左1第一片,板上中间有划痕的那张, 50包邮出不,出的要了

好的,见pm消息

网友E:
有没有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更好的?

我暂时没有,或者你告诉我需要什么型号,我去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暂时没有,或者你告诉我需要什么型号,我去找

华硕STX    内置声卡

网友:
哈哈,到手上机完美开声,半价捡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一片来玩玩, 第一张图中间那片

您看,红圈部分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一片来玩玩, 第一张图中间那片

朋友您空了测试时候,看看附近的圈起来的电阻电容参数是不是一样的?
单独测量数据您帮我记录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一片来玩玩, 第一张图中间那片

朋友帮我测试下圈起来的电容电阻,参数是否一样?

您测量过程,帮我把记录记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暂时没有,或者你告诉我需要什么型号,我去找

发错了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帮我测试下圈起来的电容电阻,参数是否一样?

您测量过程,帮我把记录记好。谢谢

R166正反测都是10K,R168-R170三个阻值一样正反测都是3.3K

C200, C204, C205三个电容用数字万用表在线测不出来,数值大幅跳动一会后显示OL,应该受到线路上其它部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