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式机想更换主板,如何避免重装系统和应用软件?

楼主(2023-09-13):
win 11系统,原来的主板是技嘉B460,小板,感觉比较垃圾,现在想更换成华硕的大板。
其余部分,如CPU,各个硬盘、内存、电源都不变。
但是一般更换主板,都建议重装操作系统,随之而来的是要重装所有的应用软件,相当相当麻烦。
有没有办法,换主板可以不重装,但仍能保持稳定性。

网友:
同一个系列主板什么都不用重装,不同系列主板需要装南桥驱动,如果集成声卡网卡和原主板也不是一个系列,也要重装。操作系统和App都不用动

网友:
Win10稳健性比Win7好得多,Win10下换主板芯片组,基本也不用重装。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技嘉B460小雕,十代i5,没觉得垃圾。

网友B:
Win10系统,是绑定主板的,你换了主板,那还能安装原来的正版系统了吗?

我不及Win11也是绑定主板的。

网友:
WIN7换主板不用重装系统,更换主板后会自动进行配置;WIN11是否有认主板问题?否则也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
不一定,但是可能要修复下引导

网友C:
win 11系统,原来的主板是技嘉B460,小板,感觉比较垃圾,现在想更换成华硕的大板。
其余部分,如CPU,各个硬盘、内存、电源都不变。
但是一般更换主板,都建议重装操作系统,随之而来的是要重装所有的应用软件,相当相当麻烦。
有没有办法,换主板可以不重装,但仍能保持稳定性。
+++++++++++++
从很久以前开始,Win 换主板就不需要重装系统,除非出现 AHCI 驱动问题。基本上,你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你 CPU 都没换,属于同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系统,是绑定主板的,你换了主板,那还能安装原来的正版系统了吗?

我不及Win11也是绑定主板的。

不清楚品牌机如何

我的 Bug11 来自 Bug10 升级,Bug10 授权来自公测,这个授权

1、和主板绑定,但我的主板挂过,原来是 MSI P67,挂了之后换成阿索斯 H77,没有要求重新激活;但期间我把硬盘接到一台 H81 的电脑上,开机后显示未激活;等阿索斯到了把硬盘又放回去后,开机直接就是激活状态。微软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就是它认定主板的方法是检索一些板载设备,而 P67 和 H77 的某些板载设备(比如 AHCI 接口)是一样的,这样它就认为你没换主板

2、按照微软的说法,你可以将授权绑定到自己的微软账户上,然后注销之前的主板,就可以把授权转移到新主板上

网友:
尽量用绿色软件,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技嘉B460小雕,十代i5,没觉得垃圾。

感觉是垃圾未必是垃圾,我用的是G41主板绝对垃圾级也没感觉什么垃圾。不误事就不是垃圾。

网友:
我电脑Win10 22H2,西数SN550硬盘上面装了一堆软件,虚拟机,开发环境,版本配置管理工具,邮件环境等等。关键是很多软件没有离线版,只能网络同步安装,几百万个文件需要下载,有些还要重新编译。这要是重装,得折腾一个周。

我直接装了三星迁移工具Data Migration,关机。硬盘SSD 980插主板上,开机全部迁移过来,BIOS里再设置980主盘启动即可。整个过程半个小时以内完美解决。

如果从一台电脑迁移到另一台电脑,无非就是Win需要再激活一次,几分钟的事。

如果不做迁移数据,只是更换硬件,更简单,换上就行。Win7允许换6次硬件,超过6次重新激活,Win10和Win11不清楚。其实激活就一个命令行完事,GitHub上工具多得是,几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 11系统,原来的主板是技嘉B460,小板,感觉比较垃圾,现在想更换成华硕的大板。
其余部分,如CPU,各 ...

老朋友,我现在想把CPU也一起换了。该咋办?主板和CPU换,其余不变。

网友:
前些年看过GHOST的制作过程,大概意思是把主板的驱动都卸载掉,做成ghost文件,当换成新主板后,可ghost恢复成操作系统,操作系统遇到新主板后自动安装主板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我现在想把CPU也一起换了。该咋办?主板和CPU换,其余不变。

前面说到我的 P67 挂掉、换 H77 的空挡期,把主板接到一个 H81 上用,H81 CPU 和 P67/H77 世代不一样(所以不能直接把 H81 主板拿过去用原来的 CPU),但依然没啥问题,就是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告诉你要等一下而已。

根据经验,只要硬盘驱动变化不大就不会有问题,系统会自动处理硬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