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灯芯是怎么焊上去的,怎么焊下来?

楼主(2023-09-14):
如题:用了自制LED焊台,烙铁,热风枪就是焊不下来,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煤气灶小火加热,用聂子快速取下。

网友:
恒温加热台就是对这下手的最佳搭档。还可以用水管热熔器。还可以用酒精灯,以及燃气灶

网友B:
用电熨斗在板子底面加热,或放到烤炉里,因为这种LED在焊接的时候用的是回流焊

网友:
铝基板,散热太快。工厂是整体在二次回流焊热风炉里面焊接的。单个想拆下来必须几种加热方式同时用在一起才行,主打的就是不能快速失去温度。

网友:
同时使用二把烙铁试试。

网友:
试试这种:

网友:
PTC铁板烧就行,楼上已经上图了

网友:
看下面链接,我的参赛作品,自制SMT恒温加热台,换LED不在话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PTC铁板已经试过了,不行。

楼主:
w2000:你老这也太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TC铁板已经试过了,不行。

你的用发热板来预热,预热到150度甚至更高点。然后再用烙铁往下取。

网友:
1.5元的  电饭煲保温板  搞定

网友:
热风枪可以,就是不知怎定位出风口,吹后面。

网友:
楼主,正如楼上所说,因铝基板散热速度极极快,所以你一面加热显然温度达不到要求。一般情况是正反面均加热即可焊接下来。

网友:
打火机从背面烤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一只小的电陶炉烤,很好拆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上容易取下难!~不过需要取下来的基本都是坏的。破坏外壳露出两个基片就好办了。完好的取下来很困难。精 ...

意思是取下来也可能不能用了?问题补焊上不了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煤气灶小火加热,用聂子快速取下。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PTC铁板已经试过了,不行。

PTC是有功率和恒温温度这两项参数的,选大一点的功率和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恒温PTC,十几块钱

网友:
废烧水壶的加热板就可以

网友:
某宝便宜,几块钱还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电熨斗在板子底面加热,或放到烤炉里,因为这种LED在焊接的时候用的是回流焊

回流焊就是正反两面加热的焊接吗?

网友D:
这个工具大概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大概多钱?

三百瓦和四百瓦的都是十多块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流焊就是正反两面加热的焊接吗?

大多数的都是一面焊接,一般就是上面加热管加热
16516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