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千兆路由器,啥牌子的结实耐用?

楼主(2023-09-14):
我的华硕AC66U挂了,没路由器无法上网,价格300以下,不愿意再花大价钱了,看着华硕做工好也是白搭,一样不经用!刚才去京东看了一下,发现大部分都成3个LAN口了,更有甚者竟然只有两个LAN口,真佩服现在的JS啥都减配!我需要4个LAN口的,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只能委曲求全3个口凑合吧,请各位给推荐一款。

网友A:
AC66U怎么挂的?我建议将AC66U修起来当个无线接入点用,然后弄台千兆的交换机,品牌便宜的话TPLINK,或者你动手能力强的话上嘉立创开源广场那里有位大神发布了自己设计的一款千兆路由器板子,你可以打样回来自己安装芯片,估计做工比现在这些要好

网友:
去二手店看一下,二手五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6U怎么挂的?我建议将AC66U修起来当个无线接入点用,然后弄台千兆的交换机,品牌便宜的话TPLINK,或者你 ...

AC66U头天晚上还正常使用,第二天早上就完蛋了!拆开看了,U1供电芯片的输出电感对地短路,经检查,发现屏蔽盒里面的一个大芯片周围线路板都糊了,判断是该芯片内部短路,我从来没有焊接过PGA芯片,也没有相关工具没法修了

网友B:
电子产品没有不坏的,什么牌子都一样,代工的就那几家,都有几率中奖,坏了就扔,没啥可惜的,我用坏好多手机了,什么牌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产品没有不坏的,什么牌子都一样,代工的就那几家,都有几率中奖,坏了就扔,没啥可惜的,我用坏好多手机了, ...

我用苹果手机4、5S、6S,到现在的XS MAX还真没坏过,就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C:
我倒是觉着你可以试试H3C或者HUAWEI。

H3C是我以前的公司,好不好自己知道,我家里现在就在用。
HUAWEI的也不错,路由器,交换机我很熟悉。但是WIFI我的确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着你可以试试H3C或者HUAWEI。

H3C是我以前的公司,好不好自己知道,我家里现在就在用。

NX30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AC66U头天晚上还正常使用,第二天早上就完蛋了!拆开看了,U1供电芯片的输出电感对地短路,经检查,发现 ...

我看着是博通的MCU还是射频芯片,BGA焊接我到会,BGA焊机也有,你要想修我可以给你弄弄,不过芯片要你自己买.理论上这芯片不会坏的呀,除非你进水或者短路了,一般情况下不会的呀,奇怪

网友:
华硕的多款路由器都用过,有的是新的 有的是淘的二手的 现在基本都二手出掉了 ,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信号满满的 但是连接不上,还不如我多年的一款领势的路由器 也就是思科  有时候真的会忽略他的存在,在仓库自己默默地运行了好几年了

网友:
华为 WS5200 有四个千兆口,咸鱼几十元

网友:
继续买华硕的啊,不要搞那个什么自动断电,一直开着就好。我的AC68U大概是2010年买的,一直不断电使用,现在都还好好的。防尘,散热才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着你可以试试H3C或者HUAWEI。

H3C是我以前的公司,好不好自己知道,我家里现在就在用。

D-LINK千兆交换机怎么样,工作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D-LINK千兆交换机怎么样,工作稳定吗??

我们没用过这个牌子。说不好。不过我看现在H3C也出小交换机了,不贵。可以参考。
其实我是觉着这种家用的小设备,可能几个品牌都分不出大的区别,毕竟都是代工,设计也差不多,公版的东西。也体现不出来大小厂的实力差距。

要是商用甚至工业控制,大厂的还是好些,稳定,特性丰富。(不过近些年,H3C还是HUAWEI,都下坡的厉害,也有惨不忍睹的东西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AC66U头天晚上还正常使用,第二天早上就完蛋了!拆开看了,U1供电芯片的输出电感对地短路,经检查,发现 ...

电感对地短路,常见的是非同步整流中的续流二极管击穿(我十年前的显示器也是这个故障),可找到该二极管拆下检查,如果是事情就简单了。

btw. 路由器这种小功率设备估计不会用同步整流...吧

网友:
刚才去京东看了一下,发现大部分都成3个LAN口了,更有甚者竟然只有两个LAN口
++++++++++

可能是和电信学吧,电信的光猫有 4 个 LAN 口,但实际上你只能用 3 个,因为有一个是接电视的,不能用 电信还另外再送一个路由器就是 1 个 WAN 3 个 LAN 了,估计也是向光猫看齐。

btw. 你家光猫没有 Wifi 吗?要自己买无线路由器?

网友:
路由器还坏?第一次听说。

不用那么拿它当回事,一直插着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对地短路,常见的是非同步整流中的续流二极管击穿(我十年前的显示器也是这个故障),可找到该二极管 ...

是电源芯片串接的电感,输出端对地短路,线路很细不好找去哪里了,看着那个大芯片周围都烤焦了,我觉得是它挂了。

网友:
新华三可以看一下

网友:
水星铁壳路由器+ubnt ap,稳如老狗

网友:
华为ax6或小米ax6000,支持WiFi6,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电源芯片串接的电感,输出端对地短路,线路很细不好找去哪里了,看着那个大芯片周围都烤焦了,我觉得是 ...

对啊,一般路由器电源是 9~12V,内部芯片大多是 1.8V~3.3V,所以通常会有一些 BUCK 电源芯片,由于功耗不大一般都不是同步整流的,所以如果下图这个 D1 击穿,那么你测电感就是对地短路的;由于对地短路所以从这电源芯片获取供电的其它功能芯片通常不会损坏。

续流二极管通常在电源芯片和电感旁边,因为不能离得太远,所以不难找的。

那个大芯片可能功耗较大,长期处于高温变成这样,未必就坏了,很多芯片很耐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一般路由器电源是 9~12V,内部芯片大多是 1.8V~3.3V,所以通常会有一些 BUCK 电源芯片,由于功耗 ...

谢谢哥们!那个电源芯片型号是it76630m,明天我再拆开瞧瞧

网友:
那必须是网件或者思科,同等价位秒杀同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一般路由器电源是 9~12V,内部芯片大多是 1.8V~3.3V,所以通常会有一些 BUCK 电源芯片,由于功耗 ...

刚刚看了照片,续流二极管D26根本没有装,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写电感的地方,是我把电感焊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照片,续流二极管D26根本没有装,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写电感的地方,是我把电感焊下来了。

it76630 查了下居然是同步的...不用外置续流二极管,你看看如果还是对地短路(电感拆掉了就要测电感接 it76630 一侧)多半是芯片烧掉啦 同步的,是用芯片内的摸死蒸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着你可以试试H3C或者HUAWEI。

H3C是我以前的公司,好不好自己知道,我家里现在就在用。

还是头一次听说H3C这个牌子,我在京东看了一下NX30价格249元,NX30pro 199元,一般都是同型号带pro的贵,它这个咋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it76630 查了下居然是同步的...不用外置续流二极管,你看看如果还是对地短路(电感拆掉了就要测电感接 it ...

It76630m这边正常,是输出端短路了,对地只有4欧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头一次听说H3C这个牌子,我在京东看了一下NX30价格249元,NX30pro 199元,一般都是同型号带pro的贵, ...

这个我解释不好了。

家用WIFI我涉足的很少。

网友:
我现在用的路由器是网件的R6120,刚一使用就感觉不太好,信号弱。想换一个AC1200-AC3000的,准备买普联的,大道AX3000和玄鸟AX5400,哪个好呢?想把它放到弱电箱里,一直通电。

芯片一个是高通的PQ5000系列,另一个是MTK的820

网友:
一直通电你们不觉得会越来越慢吗?可能因为我用的低档路由?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已经买了华为AX3pro

网友:
别问,一问就是华为或小米。为以后做智能家居留门。

网友:
随便一个企业级的路由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