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轴不平衡率,怎么修?

楼主(2023-09-14):
车年检,一轴不平衡率不合格,前轮刹车左右轮不平衡率过大,左轮409,右轮299(10N)是什么意思?哪里的问题?怎么修?

网友:
还要放气看看。。

网友:
刹车会跑偏,检修制动钳,刹车盘、更换刹车片看看。

楼主:
拆开检查,制动钳下面的滑动销子紧 ,应该是缺油,准备买,换新润滑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检查,制动钳下面的滑动销子紧 ,应该是缺油,准备买,换新润滑脂。

销子拆开清洗,用锂脂润滑......

楼主:
导销,硅基润滑脂。关键是孔里要清理干净,慢慢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子拆开清洗,用锂脂润滑......

孔里面不太好清洗,查的是硅基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