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6.0的 PCB边缘

楼主(2023-09-14):
我用layout6.0画了两张板,但提交文件时没有印刷板边缘选项,是哪里出了问题,向大家请教

网友:
画边框要在这设置U层才是PCB边缘。

网友:
U层是机械层可画出印板尺寸。

楼主:
折腾了无数次,提交的文件提示查不到图形,也不显示印刷板的尺寸,

网友:
这类的设计辅助软件,protel99se以及它升级版AD多我来说比较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无数次,提交的文件提示查不到图形,也不显示印刷板的尺寸,

PCB边缘需要在画在U层,不复杂啊?

网友:
可以的话,把文件发上来,让大家试一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
楼上的几位说的很明白了,必须要在U状态画上边框;

楼主:
用画走线的方式画边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画走线的方式画边界吗?

老师傅碰到新问题了。
三步操作:
1、左下角选择线宽,一般0.15至0.20mm就行;
2、左下边选择U层;
3、画一个闭合的框,可以用任何画线工具,例如“直线布线”“圆环弧形”“矩形方形”“多边形”“特殊 形状”。关键词是“闭合”。当然一般用“矩形方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画走线的方式画边界吗?

看头像,这个小朋友犯迷糊了 是用画线方式在U层画边界

网友:
建议楼主看这个帖子对layout6.0 的介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3928-1-1.html

网友:
没有复杂的外型可以不画框。导出文件时勾选箭头指 的选项。

网友:
这个软件怎样保存成别的格式,比如DXF

楼主:
划边,勾选,问题解决,谢谢了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