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中波调幅发射芯片 或是好用的发射电路

楼主(2023-09-14):
全网都是调频发射电路
我想做一个中波发射机(功率<0.3W覆盖范围5-10米)
电脑声卡输出的音频通过中波发射 给家里的老收音机用提供音源(家里的两个老收音机自由中波)
我用9014做了一个震荡电路  晶振1.2Mhz
音频控制8550调制震荡电路的电源电压
失真严重(只有音量很小的时候不失真 )
8550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给9014晶振电路供电
8050做中波功率放大
震荡9014 功放8050 调制8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10兆瓦的,让别人也分享。

我把音质调好后在添加单片机控制调频接收芯片 实现FM转发中波
开放电路图给大家

网友B:
网上有一款前期关注过,刚好适合楼主的要求:
=======================================================
电气参数:
电源:9V2A直流,5.5接口,内正外负(需自备电源)
发射频率:530~1600KHZ(收音机中波波段)
高频发射功率:可调节20毫瓦~500毫瓦,调节功率在5~10米内使用。
天线:5米家1.5~2.5用铜电线
音频输入:两端3.5mm,随板附件
音源:CD、台式电脑、手机等
适用:中波无线电爱好者,供学生研究无线信号产生、调幅发射机音频调制原理。

楼主:
我想让只有中波的老收音机变成无线音箱

网友C:
中波的话,关键在于一个好的天线: FM差不多 0.75m 就能有个 λ/4 天线,中波的 λ/4 要长的多。

不过目测用 AN-100 这样的检波天线也能做,原检波次级当做输入,然后调到谐振位置。

网友A:
做个10兆瓦的,让别人也分享。

网友D:
        功率大了有人管,喝茶。

网友E:
您所作DIY电路原理上缺点导致失真,可以这样走电路;9014>8050>天线。

然后以小功放2822或TDA2003向8050供交流负载8欧电阻(不是接地,是接电源端),

讯号侧接电来作为8050中波调制。

这就适合玩家里室内发射给胆机的小电台,应不容易失真。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中波信号发生器电路来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一款前期关注过,刚好适合楼主的要求:
=======================================================
...

中波微功率发射板 网上有卖的,但价格太高,就这几只普普通通的几个元器件价格太高了。

网友F:
調幅原理是控製末級功放的供電電壓幅度,不是控製振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的话,关键在于一个好的天线: FM差不多 0.75m 就能有个 λ/4 天线,中波的 λ/4 要长的多。

不过目 ...

8050的功率可以把中波穿2个墙了 楼道可以听到
我的问题是音质不好 目的是把只有中波的老收音机变成无线音箱

网友G:
中波的复杂好多,天线问题是一个很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調幅原理是控製末級功放的供電電壓幅度,不是控製振蕩器。

我有时间买个运放驱动8550控制8050功放
我感觉失真是 电压控制部分不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波的复杂好多,天线问题是一个很难搞的,

中波原理很简单 就是我条件不好没有仪器看 调制后的高频波形
我用电脑声卡采集只能看音频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一款前期关注过,刚好适合楼主的要求:
=======================================================
...

我不打算买成本 自己摸索研发 成功后立创开原给大家
我的目标是让大家的中波收音机不改动 能听FM 蓝牙 3.5MM
我先把模拟电路线性放大和运放调试好在研究震荡和功放(提升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一款前期关注过,刚好适合楼主的要求:
=======================================================
...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板子,效果不如意。

网友H:
80年代初有一期《无线电》杂志有电子管改的中波对讲机。就是中波发射机了(受话就是普通中波收音机),通话距离为大于1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所作DIY电路原理上缺点导致失真,可以这样走电路;9014>8050>天线。

然后以小功放2822或TDA2003向80 ...

我买运放控制稳压芯片LM317解决调制问题 (多做尝试摸索 完美后开放共享电路和PCB)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年代初有一期《无线电》杂志有电子管改的中波对讲机。就是中波发射机了(受话就是普通中波收音机),通话 ...

电子管门槛太高了  条件不允许 做电子管我也是考虑6J1震荡 6N1做调制(控制功率不去喝茶)

网友I:
短距离可以用收音机磁棒做天线发射。当然效率不会很高。

楼主:
太感谢了你推崇的这个芯片感觉很理想的方案 我现在的方案是运放控制LM317可调稳压三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短距离可以用收音机磁棒做天线发射。当然效率不会很高。

我要的不是距离 是音质 只要把手机 电脑 的声音传给老收音机就可以(让老的中波收音机不是收藏品变成无线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H:
80年代初有一期《无线电》杂志有电子管改的中波对讲机。就是中波发射机了(受话就是普通中波收音机),通话 ...

你这个以前我做过,发射功率有点大,现在这样做有点不合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了有人管,喝茶。

8050 功率不可能大 (覆盖范围5-10米)

网友J:
好像有一个电路是在功放的电源上串接一个音频变压器进行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有一个电路是在功放的电源上串接一个音频变压器进行调制

音频变压器不通用 我要做的是原件好买的电路  做好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有一个简单思路:买一套中波教学收音机,然后用它的振荡电路产生振荡(可以改固定电容固定频率),使用输入变压器做集电极调制,用磁棒做发射。基本元件都齐了。

网友:
用555做个方波振荡器,频率肯定是在几百K到1.6M之内的中波,简单的滤波成正弦波,接在三极管集电极,基极由你音频控制就行了,再加滤波发射出去。简单不过了,当然你要是把三极管自振荡也可以。或者直接控制555振荡输出幅度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枚1000KM的有源晶振制作的定频发射器

那个方案缺音频变压器 我很难实现

网友L:
用AD9850程序控制的发射电路,后面直接跟中波段的低通滤波电路然后发射就行,波形绝对干净,20MHz以下都是很好的。可以找资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波的话,关键在于一个好的天线: FM差不多 0.75m 就能有个 λ/4 天线,中波的 λ/4 要长的多。

不过目 ...

無須那麽复杂,直接使用磁棒天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AD9850程序控制的发射电路,后面直接跟中波段的低通滤波电路然后发射就行,波形绝对干净,20MHz以下都是 ...

单片机直接输出中波频率的方波 通过低通滤波电路然后发射就行吗(成本要求越低越好)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借鉴,一个套件就可以解决,但要选电源电压高一点的为好,至少不是1.5V,能6V最好。

网友M:
看看这个:使用LA1600制作高频振荡器
http://scw.asahi-u.ac.jp/~sanozemi/Sakuhin/radio04/radio.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看这个:使用LA1600制作高频振荡器
http://scw.asahi-u.ac.jp/~sanozemi/Sakuhin/radio04/radio.html

这个电路简单 你是怎么找到的外国资料 用什么方法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直接输出中波频率的方波 通过低通滤波电路然后发射就行吗(成本要求越低越好)

那就给你两份电路图,等你有时间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简单 你是怎么找到的外国资料 用什么方法搜索

在Bing上搜,用什么关键字及语言返回什么结果,这是我早先搜LA1600资料时看到的。

网友:
用PWM调制,缓冲后推动乙丙类高频功放。

网友:
给你两张电路图,1MHz晶振的和1.65MHz LC振荡的,功率很小可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看这个:使用LA1600制作高频振荡器
http://scw.asahi-u.ac.jp/~sanozemi/Sakuhin/radio04/radio.html

用平衡混频器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