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脑时控开关集体失控

楼主(2023-09-15):
平时用时控开关控制光猫和无线路由器,晚上10点关闭电源,早晨5点开启电源,主要是给设备一点休息时间。最近发现时控开关失控,更换了四个都是同样现象,判断不是硬件故障,应该是像万年历那样有服务年限,到了限定年份失效。不知这里有谁在使用这东西,遇到种现象吗?

网友:
很多里面就是一节干电池(不是充电电池,就是一次性电池,用于里面的时钟芯片。),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个,也是突然失灵,按键也不能用,后来取出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就好了,后来又出过几次,怀疑内部程序有bug,换了一家牌子买的好几年了就没出过问题

网友A:
想多了,没有到了限定年份失效的设计,你所谓的失控是怎么样的失控?

网友:
广告牌、通道照明等使用自动开关的地方目前没发现有这现象,会不会是个别品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没有到了限定年份失效的设计,你所谓的失控是怎么样的失控?

就是定时开关不起作用,手动开,手动关都可控,定时开关关不了,和手动开等同于一个,常开,到关闭时间无动作。不是一个有问题,是4个都相同问题。

网友:
时控部分不一定是时控器厂家生产的,你更换的4个是一投入就马上不行还是用一段时间不行的,是同一个品牌吗?动作灯有没亮?有没检查驱动回路?给出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是没有专门设计到一定时间不动作的,要么就是你的设置错误了。

网友:
四个是不是一起买的,买了多长时间了,电池检查,里面降压电容检查。

网友:
接led灯就失控,不接没事

网友:
一般来说是设置的问题,是不是好久不用忘了设置方式?

网友B:
从手动模式转变为自动模式后,屏幕显示自动,没错。但时控开关会保留原手动壮态。你要等它自已到下个周期后,才会恢复自动。就是这德姓,这是我用过几个品牌的体会,也可断电试一试。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11楼老来学说的对,这货要循环一个动作周期才会生效,不是有毛病了,是自己忘记这个特性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刚刚试了一下,把关闭时间设置成比时钟时间晚一点,到点就自动关闭了。老了,不灵光了,见笑了。此贴到此结束吧,不要浪费大家宝贵时间了,在此致歉,致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手动模式转变为自动模式后,屏幕显示自动,没错。但时控开关会保留原手动壮态。你要等它自已到下个周期后 ...

这个不是德性,是有意这样设计的,根本就不需要等待一个周期,诚如你自己所说的,由手动转自动,会保留手动的状态,如果需要手动转自动后是开,只需按动“手动/自动”的按钮,当由“开”的状态转为自动时,时控器就会开到关闭的时间后自动关闭;当需要手动转自动后是关状态,只需按动“手动/自动”的按钮,当由“关”的状态转为自动时,时控器就会关闭输出直到到开启的时间后自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