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851c1直流30V表头降压电阻

楼主(2023-09-15):
原来有个851c1表头串联的电阻不在了表头刻度最大直流30V用福禄克测量表头内阻是192欧姆请问一下如果使用直流30V量程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
表头灵敏度你不给出,神仙也不知道!或者你干脆给表头串联一只固定电阻比如10K再串联个500k的可调电阻,和成品电压表并联,加上合适的电压,调整可调电阻到两只表电压读数一致,

网友:
先串联1个30K的电阻试一下,看一下指示再调整。

网友:
851c1表头串联电阻不是内置的吗?

网友:
能不能测一下满度电流?

网友:
最好把表头灵敏度测出来再说。用一个150K电位器加30K保户电阻串联在福禄克电流档和表头上接1.5V电池,调表头满度看福禄克是多少微安或毫安。再计算每伏多少欧。就知道串多大的电阻了。

网友:
你都有福禄克了,这还不简单。把福禄克电压档并联在串联了100K电位器的表头上量实际电压,把电位器调到和福禄克一样,再用福禄克电阻档测电位器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