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场效应管做中放的

楼主(2023-09-15):
场效应管输入阻抗很高,能省一组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独特的电路,本振注入方式好独特 还用的双调谐

网友:
补充一份资料:
场管收音机(中波)电路图--文件2.jpg

网友B:
场效应管做中放没什么优势,增益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做中放没什么优势,增益不高。

场管最大的劣势是电源电压比较高。

网友:
对于理电池时代,电源8.4V,12.6v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仅仅为了让中周少一个次级绕组,那么用场效应管做中放就太得不偿失了。小功率场效应管D极与S极之间的距离拉不开,那么D极与S极之间的分布电容形成的反馈,再加上输入、输出LC回路的移相作用,使用高传输阻抗的中放电路就更容易自激,BJT晶体管的低输入阻抗反而可以获得更高的稳定增益和更稳定的中频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