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源变换电路

楼主(2023-09-15):
在一个某较出名公司的专利说明书上,看到这样一个电源变换电路,没看懂。电感接地的,好像只有buck-boost,但MOS管和二极管方向明显又对不上,这样的电路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
我懵一下:像串联式开关电源。Q1 的G基输入不同频率或脉宽的脉冲,输出电压就不同(当然也可以稳压)。接地的电感是储能用的。早期 M11 机芯的彩电就是这种电源。

网友:
L1左侧应该是VCC,画错了,这没有能量释放回路的

网友A:
就是buck-boost,输入负压,输出正压。此电路是将输入的负压转换为正压输出。

换个画法:

Q1开通时电流通道: GND-->L1-->Q1-->输入。
Q1关断时电流通道: L1-->D1-->输出-->负载-->L1

楼主:
思维容易短路,一般会想到输入是正压,这样就陷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buck-boost,输入负压,输出正压。此电路是将输入的负压转换为正压输出。

换个画法:

最开始管子通的这段时间,D上无电压,相当于仅有Vgs大于阈值这一个条件,管子也能导通?

网友:
这个电路是BUCK-BOOST  十年前我用来做-48转+75V的电源。

网友:
负电压的输入,是需要转变一下思维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