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U盘速度真不行

楼主(2023-09-15):
三丧U盘,120GB容量,RMB100多买的。这写入速度不足60MB/s,是不是太对不起价格了,交智商税的不会就我一个吧?

楼主:
拷贝5G大文件都这么慢,零碎的小文件不敢想。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买的雷克沙M900系列的,128G,比你这个快多了,价格70几。平均写入速度80MB/s以上,最快达到120MB/s左右。读取400MB/s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买的雷克沙M900系列的,128G,比你这个快多了,价格70几。平均写入速度80MB/s以上,最快达到12 ...

我是看了网上U盘推荐买的,看来又给软文充值了

网友B:
要有比较,或许还受到USB端口的参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比较,或许还受到USB端口的参数影响

电脑USB3.1的口,移动固态硬盘五六百兆每秒写,三星Bar的U盘不足60兆每秒写

网友C:
选U盘首先看写入速度,而不是读取速度,如果写入速度不标,说明有诈或者不厚道,不考虑

我买的sandisk一款百元之内的64G, 写入100M, 读取300M,算是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U盘首先看写入速度,而不是读取速度,如果写入速度不标,说明有诈或者不厚道,不考虑

我买的sandisk一 ...

64G写入100M/s太牛B了,我看这个容量一般都20-30MB水平。我之前用的渣石墩DTKN-100,64G用了好多年,写入速度20MB/s的水平,放了两三年再插U口没反应了,坏了

网友B:
追求速度的,最好买固态U盘,就是通过一个USB2SSD,SSD控制器,控制Flash. 就是体积比较大,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求速度的,最好买固态U盘,就是通过一个USB2SSD,SSD控制器,控制Flash. 就是体积比较大,价格比较贵。

买了海康MD202,螃蟹9210B主控,写入五六百兆每秒水平,个头有10-20个U盘大,走哪还得拖着一根线…

这移动货写入是比U盘快了很多,但个头和线材是硬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拷贝5G大文件都这么慢,零碎的小文件不敢想。

可能是因为u盘主控方式与磁盘写入方式完全不同,不是按照扇区去写入数据,而是排排坐吃果果,能达到这个速度就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64G写入100M/s太牛B了,我看这个容量一般都20-30MB水平。我之前用的渣石墩DTKN-100,64G用了好多年,写入 ...

型号是CZ810, 其实U盘的64G和128G是速度的分水岭,128G高出一截, CZ880速度很高,读写约400M, 不过贵不少

不过U盘的小文件性能不行

我10几年前买的diy的32G U盘,intel SLC芯片,双贴,读写都能到160M的水平,因为容量小,我拿来当PE用

实际拷文件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因为u盘主控方式与磁盘写入方式完全不同,不是按照扇区去写入数据,而是排排坐吃果果,能达到这个 ...

U盘QLC居多,而且颗粒也是最低档那种,颗粒好点的速度能快一些。MLC颗粒的也有,价格很高,速度明显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CZ810, 其实U盘的64G和128G是速度的分水岭,128G高出一截, CZ880速度很高,读写约400M, 不过贵 ...

CZ810看过几次,最终忍住没下手,CZ880早已经停产,这两个型号似乎都是终身质保的。速度都很快,我怀疑是MLC颗粒的。

U盘DIY可不容易,得刷固件,那么小板子焊接元器件也很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CZ810看过几次,最终忍住没下手,CZ880早已经停产,这两个型号似乎都是终身质保的。速度都很快,我怀疑是 ...

别人焊好的,板上设计2个flash芯片位置,当时我买的单flash板,也就是16G, 去年我买了一片拆机的同型号焊上去,重刷固件就可以,这2片flash,一新一旧,软件检测都是0坏块,质量还是过硬

持续写入,主控发热厉害,我自己加了铜皮辅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焊好的,板上设计2个flash芯片位置,当时我买的单flash板,也就是16G, 去年我买了一片拆机的同型号焊 ...

垫导热垫,再加个金属壳封一下就好多了。

32G也不错,Ventoy初始化一下,拷一堆ISO进去,方便做各种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型号是CZ810, 其实U盘的64G和128G是速度的分水岭,128G高出一截, CZ880速度很高,读写约400M, 不过贵 ...

CZ880是固态U盘,又贵,体积又大。不如NVME转TYPE-C硬盘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Z880是固态U盘,又贵,体积又大。不如NVME转TYPE-C硬盘盒了。

71*21*11mm,并不大

网友:
一百多可以买个512的固态硬盘(sata协议)了

网友(2024-02-26):
贵的就快

网友:
买U盘就买大牌子的手头有一些网上买的U盘,发现哪个也不如20多年前的威刚4G拷贝可靠好用,就看准了威刚品牌,买了他的大容量的很好,金士顿的假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