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显卡有没有外置的方法?

楼主(2023-09-15):
现在的独立显卡除了价格昂贵,动辄两三千大洋,而且特别费电,功耗几百瓦是常事。
我记得有种说法,笔记本电脑如果有雷电3接口,可以外置显卡。
有没有方法可以通过USB3.0接口来外接显卡?
要是用显卡的时候,接上,不用的时候,拔出,省电多了。

网友:
楼主估计看到的是USB3.0样子的延长线,那是用来挖矿的,带宽只有x1

网友:
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CPU,GPU性能越高,引脚越多,而不是越少,以前几百脚,现在上千脚,肯定是功能越复杂,控制脚检测脚越多,耗电也越多,这是不可调和矛盾,如果真有USB输出显卡,又省电又高效,挖矿的就不用掏不起电钱了

网友:
现在的独立显卡除了价格昂贵,动辄两三千大洋,而且特别费电,功耗几百瓦是常事。
我记得有种说法,笔记本电脑如果有雷电3接口,可以外置显卡。
有没有方法可以通过USB3.0接口来外接显卡?
要是用显卡的时候,接上,不用的时候,拔出,省电多了。

++++++++++++
1、确实有雷电外置显卡,主要是针对水果的笔记本和迷你鸡的,因为它们没得选,而其它厂家的 PC 有得选

2、USB 3 带宽不够,要 USB 4

3、PC 的独显和 CPU 一样,负荷高的时候几百瓦,负荷低的时候 10 瓦都不到的,电源管理做得很好,你不需要担心它平时不需要算力的功耗和发热

网友A:
这年头各种脑瘫作秀,估计有人是看多了。

别说外置,像机械硬盘那样放机箱里也好啊,干嘛非插台式主板PCIE或笔记本主板焊上啊,Intel工程师傻吗?

不仅带宽是问题,信号干扰更是问题,供电也是问题。如果你不在乎带宽低,信号干扰降低数据传输大幅度拉低性能,也不在乎高功率压降供电可能不足继续降低性能,外置独显确实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各种不便还性能低下,为何不用核显呢?

网友B:
估计那些人说的是type C扩展坞吧?
这些坞带HDMI/VGA输出,通过一条Type C连接电脑,也不用电源,接到显示器上就能使用。使人误以为这个坞内置一个显卡并且由USB供电。

实际上,雷电Thunderbolt 是协议,DP和USB C是接口,雷电协议寄生在这两些接口上,通过typeC接口传给外面的显示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那些人说的是type C扩展坞吧?
这些坞带HDMI/VGA输出,通过一条Type C连接电脑,也不用电源,接到显示 ...

不是的,真的有外置显卡,前面说了,主要是水果那边要用,其它厂家或者 DIY 的 PC 犯不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各种脑瘫作秀,估计有人是看多了。

别说外置,像机械硬盘那样放机箱里也好啊,干嘛非插台式主板PC ...

水果那边用的

另外最近流行的掌机如果要“更强大的”算力也有需要,虽然我不太明白为啥需要大算力又非要掌机,不过,...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果那边用的

另外最近流行的掌机如果要“更强大的”算力也有需要,虽然我不太明白为啥需要大算力 ...

妥妥的脑瘫人士装B专用系列…

20年前就有PCIE延长线,性能几十倍的掉,搞不好还不如核显,功耗比核显高很多倍。

显卡不能热插拔,因为它不干活就黑屏,只能关机再拔掉,除了自找麻烦,P用没有。

网友(2024-02-26):
这样更贵,而且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