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匹配不同口径的内外丝?

楼主(2023-09-15):
有一个下口放水桶,下口的口径很鸡贼,是27-28mm的。使用年久下口龙头塑料粉化想换一个,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口径的配件,有的都是标准25或32mm。由于手上有个闲置的4分塑料水龙头,在pdd买了一个4分转32mm的转接头。但这个尺寸比原口径大,大家有没有好方法能解决?用热熔胶靠不靠谱?

网友:
这是要切掉原有的接口,粘上新的4分母口吧,热熔胶强度是不行的,AB胶比他合适

网友:
只能用PVC的管件,PVC能粘 有胶 还结实,

网友:
热熔胶什么都能粘,什么都粘不住

网友:
看下能不能熔接?

网友:
找做车床的朋友给车一个不锈钢的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很多思路。我先用生料带和热熔胶试试,不行再试试大家推荐的方法。桶用料HDPE,好像不太好用胶粘的样子。由于桶里面装RO水,尽量不用金属部件。

网友:
必须用那个变径内丝接头的话那就需要一个32/27的补心~买成品或用尼龙棒车制一个,粘胶/缠生料带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