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AD56三极管的参数

楼主(2023-09-15):
3ad56和3ad18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同源(都是锗合金管),3AD57耗散功率达100w,管芯应该比3AD56大吧。要哪位殷实坛友能给个两者开盖比 ...

3ad18我拆过里面管芯有0.9到1厘米大,3dd15才0.5厘米

网友:
频率错了,不可能到3MH,应该是3KHz。

网友B:
特征频率确实是3K

网友C:
顺便提一下,3AD57也是3AD56的同源産品,只是在外壳上另外加了一個扩展散热器:

网友:
老衲把图中±35看成hFE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顺便提一下,3AD57也是3AD56的同源産品,只是在外壳上另外加了一個扩展散热器:

工艺同源(都是锗合金管),3AD57耗散功率达100w,管芯应该比3AD56大吧。要哪位殷实坛友能给个两者开盖比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征频率确实是3K

ft才是特征频率,括号内数值是fβ,fβ是3K 。

网友:
引用 楼主:
3ad18我拆过里面管芯有0.9到1厘米大,3dd15才0.5厘米

要有人肯拆3ad57(100w)或75(75w)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