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阻天线是提高中波灵敏度的不二法门

楼主(2023-09-15):
决定中波收音机灵敏度的主要因素是外部干扰的大小,不同于短波和调频机灵敏度由内部噪声决定。普通磁棒天线和大环天线虽然是磁场天线都是高阻天线,也能接收干扰电场信号,所以灵敏度有限。干扰信号大部分是电场的,要提高灵敏度只有尽量减少电场信号的进入。所以只有低阻天线满足要求,最近我把德劲DE105收音机改成长磁棒低阻天线,竟然提高了灵敏度,以前白天收不到的台现在收到了。我以前改进过的海鸥820都败下阵来,想来也有必然性。首先,低阻磁棒天线抗干扰,其次,场效应管高放+TA8132增益足够,第三,高频变压器有无噪声增益。所以如资料介绍国外有高档收音机就是用低阻天线。

网友:
收音机的“灵敏度”,是在只有一个信号、没有干扰状态下测试的,决定那个“灵敏度”高低的因素,主要有天线接收电波的能力(天线增益)、第一级有源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和总增益。从这方面说,低阻抗天线提升的并不是灵敏度,而是通过降低电场接收能力来抑制接收区域附近的电磁干扰。

网友A:
老爷子试过效果很好,有专门发帖的自制描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试过效果很好,有专门发帖的自制描述。

那就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麻烦给个链接

抱歉,找了没有找到,是aaa555000(老爷子的帖子),现在只找到相关的:
实验低阻大环天线636单管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2250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短波大环3DQ再生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2509

DIY一只带高放的低阻大环天线收音机,效果不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2509

网友A:
对,就是这个,以为收藏了,结果没有。

他还有一个作品:在磁棒上绕铜皮作为低阻天线,与输入LC再耦合,很有特点。您再搜搜看,我不会搜,只有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以为收藏了,结果没有。

他还有一个作品:在磁棒上绕铜皮作为低阻天线,与输入LC再耦 ...

http://www.crystalradio.cn/searc ... D%D7%E8%CC%EC%CF%DF
搜索结果全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655&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 ...

这个打不开了

网友:
推荐折腾低阻铜箔磁性天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2250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部分小有参考的拙品和拙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22509

感谢老爷子提供的链接。

网友:
看看国外的SDR收音机用什么天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