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发黑的中周电容都是氧化损坏

楼主(2023-09-15):
修一台日本的收音头,调鉴频中周时,稍微调了一下就状态进入正常了。时间久远,想着是不是鉴频中周电容多少有些氧化变质,资料刚好也有这个中周电容的准确参数,干脆拆下换新浸蜡一劳永逸。嘿嘿,其实是强迫症加手痒罢了。

拆下中周,果然见瓷管电容发黑,正准备动手拆瓷管电容,忽然发现它上面的黑色有点不一样,就是镀银部分全黑,其它部分本色,黑色的部分上面还点了一个红点,也就是红色、黑色、本色,三色之间边界清晰,完全不像氧化那样边界有所浸润,觉得奇怪,拿阳光下用放大镜看,表面光滑反光,试轻刮表面,很硬,像漆。

看来黑色是一层保护漆或者什么类似东西,但它为什么要用黑色呢,黑色上面点一个红点是什么意思呢,红点明显不是随意或不小心点的,很规则的圆点。实测电容参数误差不大以及之前调中周时范围不大即状态正常也证明瓷管电容未被氧化。

手痒就手痒,好奇干脆将中波的中频中周拆下来看看是咋回事,结果是常见的银色和本色,表面浸了清漆样的东西,同样很硬,没有一点氧化。

有点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人家工艺好着呢,这么小的玩意做的这么用心,,服气,,赶紧装上复原,结果忘了拍照给大伙看。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鉴频中周电容用黑色保护层,中波的中频中周用透明保护层,干嘛做区别呢,至于红点,以前在索尼5900上面见过,红点表示10.7M,蓝点表示10.67M,黄点表示10.79M等等,在这里也是类似意思吗?

网友:
无论调频或是调幅强烈建议回路电容用老式的云母电容。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所有发黑的中周电容都是氧化损坏

这句话用在CRT电视中放的中周中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小收音机的中周,只要发黑,肯定不行了

网友:
贴一段介绍电容的文字,竟然被审核了。。。

网友:
96年修过一个德国的根德宽荧幕电视机 那个中周设计的就不错 体积比日系电视机稍微大一些  中周里面有一个空腔 装着电容器 然后用树脂彻底封死 只留一个引线接在外引脚上  理论上是一次性的 不过 只要断开外接的引线还是可以应急修复的   当时找广东深圳的寰宇电子元件商行(全世界的电子元件据说都有)得知这个原装的中周价格68元

网友A:
听一些老师傅说电容的镀银层氧化不影响使用,怕的是硫化。不知道该如何区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一些老师傅说电容的镀银层氧化不影响使用,怕的是硫化。不知道该如何区分呢。

我98年在电工书籍上看到,银的氧化层不影响导电,说的是工频,不知道对高频是否一样。也不知怎么区分硫化和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