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c3060D线性可调电源维修问题 现在一路好用 一路只要调节到15v以上马上变40v

楼主(2023-09-16):
固纬gpc3060D双路电源      副路输出正常        主路电压调节超过15v自动变成40v然后不可调节 一直在40v   请问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我已经把4个电位器换成艾华原装的了  有大神给点思路 看看是哪的原因 小弟万分感谢 或者有维修电路图的提供下也可以  然后我拆开看了 里面有ua741 和lm301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测量了一下 坏的是时候 lm301的输出是-8.9v 但是好的那一路lm301的时候是1.1v

有没有大神有电路图 或者维修思路的提供一下  新手小白万分感谢

网友A:
美人鱼的理解和解释都很到位。

回头看,我推断其实际工作状况是这样的:

1、调至15v以下时,电路不自激振荡。所以cv环路控制有效,能正常调节输出电压。但是,整个电路处于自激振荡的边缘。

2、调至15v以上时,由于输出管的工作状态改变,令整个电路突破边缘,进入持续自激振荡的状态。此时,整个cv环路失去控制,所以会输出不受控的40v输出。

而电路中存在振荡波形的时候,用dc电压表去测量,往往不能反映出电路工作的真实情况。以前crt电视机的维修实践中,就有很好的例子:行输出管bjt管在正常工作时,他的Vbe电压是负电压(而按一般理解,负的Vbe电压,应该表明行输出管处于截止即不工作状态才对)。

因此,楼主在40V异常输出时测到lm301的输出电压为负9v这一情况,并不能说明整个控制环路中间真的是出现了断开现象。

3、拆除lm301的保护二极管,我估计产生的关键效果是少了一个右半平面的实零点,改变了电路的极点、零点分布的格局,从而扭转之前处于自激的状况。

原电路中,第一极点是运放本身的主极点,第二极点是输出电容带来的,而电路中原先安排有c108提供一个频率较低的零点,针对第二极点作相位超前的补偿。但由于输出电容出了问题,令c108的补偿作用明显减少,导致整个闭环系统缺乏足够的相位裕量,因此处于自激振荡的边缘。

我上面两段话,本来不想详细写出来,因为估计楼主和绝大部分看帖者都看不懂。但可能还是有人能看懂或想看懂,又或者是通过学习有关负反馈理论与高频稳定性知识后能大致看懂,所以,还是觉得有必要写一写。

ps:有关负反馈原理与自激机理的问题,我曾在下面链接第一个帖子的跟帖里用通俗语言写过,更多的相关知识可以在第二个链接(我没时间续写完的主题帖)里找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7389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61

4、楼主拆除lm301输出脚的二极管后,40v电压能降低下来,基本表明输出级电路部分不是因为错误的保护动作而造成,所以,故障的原因可以进一步指向是临界自激/自激。

网友A:
你断开的是dz105吧?那是用于保护lm301输入电路的。

看样子,你遇到的是自激。你断开了dz105,就等于拆除了这个位置的一只电容(dz105的寄生电容),因此就少了一个零极点,恰好能把原来自激的状况扭转过来。

那可能是原电路的高频补偿出了问题。需要检查c108、c110、c111、r156以及与d116并联的输出电解(电路图中标为C?)。还要检查c120、运放电源的退藕电容等。

网友B:
15V以下正常,15V功率管几乎饱和,
可能1:15v开始功率管软击穿(好像没有遇到过。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吧)
可能2:有没有那个保护管,到了15V开始故障漏电了,导致功率管饱和。
可能3,是否有断线了,再接的时候接错地方了。继电器是否在15v时候,变换状态,
。。。。。请其他坛友补充吧!

补充一点注意一下那2个串联并联开关,我有一台类似电源,这2个开关,有接触不良的情况,轻轻碰一下,就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有问题的时候我都测量了 15v以下的时候 测量和好的一样 都正常 然后40v的时候故障的 ...

你连检查三极管是否正常工作的方法都没有掌握.....

你在开机进入那个异常状态时,测一测我圈的那4只bjt管的Vbe电压,就容易找到哪只管子工作异常——正常工作的管子Vbe是0.6~0.7v。

网友A:
电解电容出问题的机会较大。相对于c120,我认为输出电解C?出问题的机会更大

网友C:
应该是切换继电器或者继电器的控制回路的问题。电压是变压器上抽头用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A:
凭直觉,故障点可能是在lm301之后的功率管及其驱动辅助电路上

网友D:
楼主,先揪正一下,你是副控输出电压不正常。首先你把电压调整至15V内的任一电压后,调整副电流电位器看“CC”灯是否受控,即是否点亮;其次,把电压调整至15V以上,再调整副电流电位器,看"CC”灯情况。
个人认为,该副电源的稳压控制部分出现问题,应当重点检查运放比较器的基准电压、运放本身、及外围元件;首先检查741,后检查301,电压电流控制电路先由741,再到301。特别要注意电压电流控制均由该运放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揪正一下,你是副控输出电压不正常。首先你把电压调整至15V内的任一电压后,调整副电流电位器看“C ...

对了 是副的出现问题了 我说错了  我把主的和副的ua741和lm301都对换过故障依旧 感觉不是运放的问题 那个固定15v 调整电流有什么说法么 主要没有电路图 我不知道基准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而且15v之内调整电压都没有问题 过了15v 直接变成40v 然后调整最小也就39v 电位器调整就不好用了。 现在没什么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直觉,故障点可能是在lm301之后的功率管及其驱动辅助电路上

没有电路图 很蒙 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啊 跑线跑的直迷糊 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切换继电器或者继电器的控制回路的问题。电压是变压器上抽头用继电器切换的。

我开关电源的原理还是比较理解的 但着线性的电源没有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揪正一下,你是副控输出电压不正常。首先你把电压调整至15V内的任一电压后,调整副电流电位器看“C ...

我检测了一下15v的时候调整电流电位器 除了最小的时候进入cc模式  别的都是cv模式
然后我还测量了一下好的那路31v最大电压和坏的那路最大电压的时候ua741和lm301 八脚的电压 发现了一些问题
电路应该是741的6脚输出到了lm301的2 3脚  从好的那路电压看出来的 但是坏那路中间应该有什么东西拉高了电压 变成了-3.9v或者-3.7v 从而6脚输出不一样了  但是为什么变成40v之后 电位器调节就不好用了 还是没什么思路是哪引起的 详细的我得去看看lm301的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检测了一下15v的时候调整电流电位器 除了最小的时候进入cc模式  别的都是cv模式
然后我还测量了一下 ...

估计741是cc的误差放大器,lm301是cv的误差放大器。

从一楼叙述看:

1、15v以下时,cv误差放大器能有效控制整个电路。这说明,cv的闭环控制基本ok。

2、高于15v后,cv误差放大器不能有效控制整个电路(实际上是不能有效控制输出功率管)。这时候,闭环控制出现了断开现象。

而从lm301的6脚输出电压看,cv误差放大器部分已输出了正确的控制信号(输出幅值大的负电压,以让输出功率管关闭),但未能成功让输出功率管执行关闭动作、从而形成失控的40v电压输出。

所以,我回了第一个帖,建议检查从lm301输出脚至功率管这部分电路情况,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lm301的输出脚电压不能正确传送至输出功率管。

网友:
找到一个近似的电源原理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0467&aid=10920615&from=album&page=1

从原理图来看,如果输出功率管损坏(ce极几乎短路),就会出现一楼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741是cc的误差放大器,lm301是cv的误差放大器。

从一楼叙述看:

首先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今天我又做了很多测试 找到了一个固纬3030的图纸 然后我又测试的时候了一下发现图纸大概超不多 只有ic105图纸上用的lm301 实际是741好像
首先 我昨天的疑问查询了 芯片手册lm301的 2 3脚 3脚电压小于2脚的情况下不是肯定输出最大-14v的么 然后我按照图纸断开了d108 发现故障我上面手写那些电压故障现象的时候是-14v 二极管正级是2v左右吧  按照分析 正常应该是输出0v相等电压 这-14负我感觉就是拉低了后面的电压 然后中间测量时候发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算我调低了电压不到15v以上 我测量的万用表笔放到 2脚或者8脚的相关电路上 故障现象马上就出来了  而且我断开了d103 有一个可能是图纸上的r138 的74欧姆棕色采样大电阻会发烫。
根据上面的描述 我猜测是不是lm301 2脚的之前电路出现了问题 ,我把2脚悬空   然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用万用表放到2脚上 这一路的继电器出现吸合然后恩恩的声音 一直持续 此时可调电源表上显示20v 恢复cv模式 此时lm301 3脚电压是-8.6v  然后我把好的那一路的2脚也断开 可是那一路的直接43v。cv模式  万用笔接触2脚 继电器也没有出现声音  我也没弄明白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上面。
然后问问大哥 你找那个图纸我没看明白  你能看看你说的再我这张图纸上输出功率管是哪个么 我不太明白

下午的时候我还跑了一下线路 发现图纸上lm301 3脚前面电位器上面 的verf街道了几个二极管 然后三极管到了ne555p的一个芯片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以下正常,15V功率管几乎饱和,
可能1:15v开始功率管软击穿(好像没有遇到过。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吧)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你看我最新回复的 你看看你说的那些 在我这个图纸上是那些 我新手入门 有些不太懂 你说的功率管和保护管都是哪些 怎么测量 我看看

楼主:
废了点时间 我把两组继电器都调换了 故障依旧 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D:
楼主,你检查电路故障不能总机械地去围绕某一部分电路,而要从整个电路的电压调整流程来检查,如你仅局限在一小部分肯定不会收到效果,我昨天给你回复时已告知过你“相关元件”。根据你所提供的运放测试参数741的2脚为反相输入端,3脚为同相输入端,6脚为输出端,该运放的3脚电压在你调整“CV”电位器时,其输入和输出端应当有变化,现在从你所提供的检查结果为零来看是不正常的。741的3脚输入电压是由741板的排线到继电器板,再由继电器板到“CV”电位器。你现在应当重点检查741运放3脚无输入无电压情况。你可回到继电器板上去检查一下,因为该板上的相关电路对741的3脚输入控制电压有影响的。至于你称什么大电阻发烫那是正常现象,大电阻通过大电流肯定发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V以下正常,15V功率管几乎饱和,
可能1:15v开始功率管软击穿(好像没有遇到过。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吧)
...

确实挺古怪的。我上一个帖说的,不一定成立,但是,很明显是cv闭环失控了。

我的意思是让楼主重点检查如下图的这部分电路。但从他最新回帖来看,也不排除是遇到自激问题、或错误的保护动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检查电路故障不能总机械地去围绕某一部分电路,而要从整个电路的电压调整流程来检查,如你仅局限在 ...

谢谢您 不好意思了可能是我误导了你  我之前测量的741好像是出基准电压的 我分析了我找到图纸 发现的 貌似误导了你 因为我断开了741的6脚 然后只测量6脚发现是-14v
连接上是固定的-9.6v左右 无论我怎么调整电压电位器 而且我在这个741芯片附近发现了tl431 和图纸很像 还没有测量 因为和正常那路数值是一样的 正常那路我也断开了6脚  。  然后你说的控制cv的 我感觉就是我图上标注的 lm301  实际后面还有一个741 我估计就是控制电流的那个 还没有测量
这电路图里面verf直接就是芯片出的 但是我从lm301的2脚反向跑到电位器在往后跑电路发现 我那个verf通过2个二极管跑到了2个三管跑到了ne555p的芯片 我有点懵
最后我刚才研究了一下继电器闭合电路 电压跳变应该是 0-8v 1继电器放开 2继电器放开  8-16v 1继电器吸合 2继电器放开  16-24v 1继电器开放 2继电器吸合 24v-31v 1继电器吸合 2继电器吸合
但是目前坏的那路 16v之后应该是1继电器开放 2继电器吸合 但是突然全吸合了 电压直接就上去了 电位器调节不可控了 问题是 看电路控制明显是out-控制的 也就是输出 那如果是正常的话 根据图纸  电位器是如何调整电压的呢 我没算过这种正电压和负电压的分压换算 所以不太了解 我查了数据手册c1815应该是5v开启吧 这我就不明白了  但是感觉这块我只是不理解 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
我没有搜索到讲解这个电路图原理的  有哪个大神看过相似的帖子讲解的也可以发出来 让我去看看 我以前没弄过线性电源 这也是第一次自己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挺古怪的。我上一个帖说的,不一定成立,但是,很明显是cv闭环失控了。

我的意思是让楼主重点检查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有问题的时候我都测量了 15v以下的时候 测量和好的一样 都正常 然后40v的时候故障的时候 后面测量基本和好的那路最大31v的数据差不多  前提是你全的地方 就是三个三极管会接的地方电压是不一样的 好的是1.6v左右 过二极管降压之后到lm301 6脚变成1v  出问题的那路是-7.9v过二极管之后到lm301 6脚变成-8.5v(之前测过-8.8v纸上写的) 详见二极管详见图纸d108 我一开始以为后面问题 我断开了二极管 测量后面是2v左右

现在我迷惑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画的部分出了问题 那15v以下就应该出问题啊 那为什么不出问题呢
然后我目前感觉我手写那纸的时候故障的时候lm301的2脚是-3.7v 3脚是-3.9v 2大于3, 6脚应该输出-14v 当初我断开了也是输出-14  按照目前我分析的 这电路应该是2脚电压等于3脚电压 然后后面输出0 然后二极管的电压2v过来就和正常那路一样是1v了 是不是应该这样?3脚是反馈回来的电压 因为输出变成40v了 换算不准了  然后我才顺着2脚跑 看看为什么电压大了 目前又跑到前面板的电位器了 然后应该到verf啊 但是又跑到了一个二极管 和两个三极管 出来一个ne555p 8脚芯片 没什么思路了 所以想看看有懂的么 给小弟点思路

网友:
看你在17楼附图中的注释:你断开了d108(即是断开cv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输出电压反而能降低到2.1v。

这暗示出现了自激。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波形(+电压输出端子或lm301输出端)就容易判断。

网友E:
这个机子很大的概率就是Q103或者Q104耐压不行了,输出电压超过15V后,输入继电器应该是切换到高一档的输入电压,若管子耐压性能变差,就击穿导致输出电压变高不可控;这就是为什么超过15V后不可控原因;当IC104的6脚输出负压时,已经检测到输出电压过高,拉低了驱动电压,说明前面电路反馈控制是正常的;而Q104的基极电压为-7.9V,输出电压却等于输入电压将近40V,这个情况正常来说三极管的E极电压已经高于B极,应该处于截止状态无电压输出,在截止状态反而不截止,其中必有管子性能不良,输出管已代换,剩下的只有Q103和Q104了,在D108正极也就是Q104的基极已经是负压的情况下还去断开D108测量就是胡搞;看看猜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检查三极管是否正常工作的方法都没有掌握.....

你在开机进入那个异常状态时,测一测我圈的那4只bj ...

谢谢您的人心回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学习基础知识了 有点拉垮了 见谅
接着说 你画圈圈里面的q104 的B级 我上次不是说了么 故障的时候我测量了是-8.8v所以我感觉不可能导通吧 就没有测量 开启BE差不得0.7v么 这都负了怎么可能导通
然后刚才我有了一个思路 我把dz106断开了 结果可以调节电压了 但是是从0v到40v可调节 可以变大变小了 请问这个dz106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测量了以下 3脚的反馈这时候是根据输出电压进行反馈的 和输出正常的那一路一样了 最大到-9.6v左右 但是调节电位器 2脚的电压还是小 最多到-5v多点  但是我把好的那路同样的二极管断开  那路的还是从0-31v可调节 3脚反馈是-9.5v 但是2脚调节电位器的时候反而最多到-9.5v
我顺着2脚往电位器跑线路 我发现电位器一个脚接地 中间脚接1.5k电阻到2脚还接了一个22m欧电阻接地 第三个脚基准电压741的6脚
然而好的那面                             电位器 一个脚接地  中间脚接1.5k电阻到2脚  第三个脚基准电压741的6脚
这就让我很蛋疼了 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很大的概率就是Q103或者Q104耐压不行了,输出电压超过15V后,输入继电器应该是切换到高一档的输入 ...

没办法  手法不熟练 不瞎搞咋办 听了你的意见 我把好的q103 q104和坏的那组对调了 然后故障依旧
我不太明白 而Q104的基极电压为-7.9V,输出电压却等于输入电压将近40V  E级一开始不是0v么 所以这管子不能导通啊 、
虽然你没猜对 但是同样感谢
我恢复了一下初始故障状态 测量了一下 Q104和Q103的引脚电压

                        坏 Q104 B  -5.9v C  22.7v  E  -0.8V              好 Q104 B 0.98V   C  23v     E 0.5v
                            Q103 B  -0.8V C  22.7V  E -0.065V               Q103 B  1.6v     C  23v    E  0.9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的是dz105吧?那是用于保护lm301输入电路的。

看样子,你遇到的是自激。你断开了dz105,就等于拆 ...

我误打误撞搞的  测电容要电桥 手头没有很蛋疼 只能把好的那路拆了和坏的这路替换下 工程量挺大
但是吧虽然能调节电压了 但是测量电压那些数据还是原来的 没有变 这故障也不能说好了啊 而且为什么变成0-40v可调节了 正常不是0-30v么
lm301输出还是负的

网友:
如果全程自激,还好判断一些。现在到了15V才开始自激,确实挺迷惑的。小鬼头老师提出检查的一堆电容里,我觉得,C120,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楼主可以优先代换一些试试。

网友F:
检查电源整流部分,检查功率管,检查电位器,检查继电器,重点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检查输出端耦合电容,基本上就这些地方最爱出毛病。我以前每年不知道要修多少台线性稳压电源,直到厂子没了,我们也不卖这种老家伙了,才感觉终于不用修这些破东西了,终于解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出问题的机会较大。相对于c120,我认为输出电解C?出问题的机会更大

大哥 你简直神了 最终破案了 我把你让我测得lm301周边的电容 我全都和好的那路给调换了  拆下来也万用表测得晚了 然后我的15b太老了 测量不行 我又买了一个万用表测量 也没问题 后来没办法 我连夜又搞了一个示波器抓波发现 那损坏的40v输出波形惨不忍睹啊明显滤波问题于是我又拆开了前面板才找到c? 就是图2的那个50v470uf的电容 已经购买在路上了 我顺便还把前置的那个切换串并联开关也买了 换掉
虽然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又很多不明白的问题又出现
  一、lm301是根据3脚vout的反馈回来的电压才知道电压高了调节的6脚的输出,造成q104基级电压是-7.9v应该截止啊 然后 后面都应该截止 没有输出
         但为什么后面一直是40v固定输出了呢不应该没电压了么   我误打误撞断开的dz105之后反而电压可以调节了?
  二、 我测量的时候用万用表笔碰到3脚 就是显示15v以下也马上进入40v故障模式是怎么回事
  三、 vout为什么是负电压 那可调电源我外面接测得是正的的  以及d116是什么作用

补充以下  你们说的自激 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没搜索到 请问有相关帖子么 给个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电源整流部分,检查功率管,检查电位器,检查继电器,重点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检查输出端耦合电容, ...

我都没接触过线性电源 我也第一次接触 我现在也没从事这方面工作 目前爱好者 这些老机器都是当年和师傅学习的时候买的,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有点棘手,两天吃饭不香 睡觉不香 终于弄清楚故障点了 但是电路图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明白。 还得是论坛啊  这网上资料太不全 身边也没有这方面朋友 真蛋疼啊

网友C:
修理过一次自己的同型号老电源,是一个1/32W的小电阻开路了,导致一路完全无输出。这种毛病就比较容易修理。

网友D:
楼主,该稳压电源为线性稳压电源,其工作在闭环工作状态,调整管(大功率电源管)工作在管子的线性区,即靠调整管子极间的电压降来稳定输出电压。从你对故障描述及相关坛友的回复来看,可以说电源在15V以内可以连续调整,则证明闭环电路中的运放电路(741、301等)基本没有问题;继电器板上的继电器也没有问题(电压已从零伏到15伏再到40伏变化)。个人认为,电压到15V后即增加到40伏,说明15伏以后大功率电源管已无压降了,象这种情况就二种可能,该大电源调整管工作在饱和区(已无电压降)或该大功率电源管到15V后有软击穿可能。对此,你现在重点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去检查,就是在继电器板旁边的大散热器上的管子。必要时可以换一个同型号的电源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理过一次自己的同型号老电源,是一个1/32W的小电阻开路了,导致一路完全无输出。这种毛病就比较容易修理 ...

一般固定损坏的故障比较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该稳压电源为线性稳压电源,其工作在闭环工作状态,调整管(大功率电源管)工作在管子的线性区,即靠 ...

嗯 你说的很对 我之前接触的是开关电源 场馆只工作在开启或者闭合状态 没想到线性的这种工作在不饱和状态下  开关电源是用频率控制电压 这个线性的是用电压控制电压 我这块懂了
这电源毛病找到了 实在输出端的滤波 但是很神器的是 到了40v反而不受前边的控制了 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

  最后也请问你  这电源图纸输出的为什么是负的啊  正常电源不是正的么 还有最后那个二极管是干什么 就是接vout那个

网友D:
楼主,3030D和3060D在电路结构上是有区别的。根据你所提出的疑问,个人认为:一、在该电源的闭环电路中已有某一元件出现故障了(15V以后),其电源上升为40V以后显然不可能再受控制了;二、图纸某点标注负并不代表其输出电压就是负电压,其正负电压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对负载来说,其某点的电压,即某点的电位是以其参考点来确认其正负的,如某点为负,则相对另一点就为正,某点为正,则相对另一点为负,这是电路分析的基本道理,你不能机械地去理解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3030D和3060D在电路结构上是有区别的。根据你所提出的疑问,个人认为:一、在该电源的闭环电路中已有 ...

谢谢您的回复  我买的电容没到 等到了 我换上就知道还有别地方有没有问题了
可能是我肤浅了  之前没怎么接触过负的电压

网友B:
看来,确实和小鬼头老师说的一样,自激振荡了。 在小鬼头老师答复你之前,我先来说说,有不对的地方,请小鬼头老师指正。

一、lm301是根据3脚vout的反馈回来的电压才知道电压高了调节的6脚的输出,造成q104基级电压是-7.9v应该截止啊 然后 后面都应该截止 没有输出
         但为什么后面一直是40v固定输出了呢不应该没电压了么   我误打误撞断开的dz105之后反而电压可以调节了?

答:我认为万用表测的直流电压不能反映管子的真实情况,你用示波器再看看这个基极在故障时是什么情况。断开DZ105,老师也说了它有一定的寄生电容,等于拆掉了一个电容,改变自激振荡的条件。不自激了,就可以调节了。

  二、 我测量的时候用万用表笔碰到3脚 就是显示15v以下也马上进入40v故障模式是怎么回事
答:表笔引入了干扰信号,使得接近振荡临界的电路,振荡了。

  三、 vout为什么是负电压 那可调电源我外面接测得是正的的  以及d116是什么作用答:电源以运放为核心控制电路,运放电源的地为整个电源系统的参考地,它接正输出(注意在图纸上红色Vout-的上面,有一个接地标记,就是接的Vout+),Vout相对于地就是负的。你在外面测的时候,你是假定负输出为地,正输出接万用表红表笔了,故而造成了错觉。
如果运放和主电源共地,那么,输出将受运放供电限制(好多问题)。因此,可调电源广泛使用控制地接主电源正输出的方式,这样,运放供电电压不会影响输出范围。

D116的作用:反向保护。例如,接一个电感性负载(如电机,电磁铁等)断开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压。这个时候正确关机方法是调小电压到零,再关闭电源,直接关闭电源,或带电拆接线(等于触点抖动,会产生强烈反向电压,没有保护二极管,非常容易打坏电源)。这个二极管也是这样经常损坏的。纯电阻性负载,没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说的自激 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直流电源(也可以理解为直流闭环放大器),输出里面不包含交流的(只有非常小的波纹),自激振荡了,就好像一个交流信号发生器了,输出里包含很大的交流信号(就是输出用示波器看线变的很粗。)。功率管可能严重发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美人鱼的理解和解释都很到位。

回头看,我推断其实际工作状况是这样的:

功率管输出端最末还要来个470μF电容,有点意外。

可调电源一般做实验用,负载电路的输入部分常有自己的大电解电容,所以可调电源一般应能适应0~几万μF的容性负载。
从响应速度、限流状态时减小对外过冲考虑,功率管输出端最末接的电容宜小,能做到小于几μF较好,环路稳定性尽量在运放的小信号部分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款线性可调电源的电路有不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简直神了 最终破案了 我把你让我测得lm301周边的电容 我全都和好的那路给调换了  拆下来也万用 ...

出现振荡,没有示波器看的话确实搞不动。

那个原理图是从多个帖子整理的,有点误差。楼主一番钻研、修复成功,对该电路更熟练了吧,有暇对照手里的固纬gpc3060电路板上的元件标号抄一个完整的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率管输出端最末还要来个470μF电容,有点意外。

可调电源一般做实验用,负载电路的输入部分常有自己 ...

可能是因为实际应用中,响应速度方面需求不是很高,所以,很多稳压电源都是这样的设计,也即是,在输出端并联容量较大的输出电容。

没有输出电容时,因为稳压电源的负反馈量回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减少,因此,稳压电源会在高频段呈现出高内阻的特性。而稳压电源一般安排有这个输出电容,估计是用于降低高频段的稳压电源输出内阻。

ps:我今天看到这份资料里对类似电路的零极点分析,发现上一个跟帖我说的保护二极管取消后,有关“少了1个S域右半平面实轴零点”的推断不对。应该为,少了1个频率较低的极点和1个频率较高的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现振荡,没有示波器看的话确实搞不动。

那个原理图是从多个帖子整理的,有点误差。楼主一番钻研、 ...

我不会抄写电路画图 没有那么深的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人鱼的理解和解释都很到位。

回头看,我推断其实际工作状况是这样的:

谢谢老师的详细解答, 确实功底低了看不懂 但是我通过您的解答大概明白有这样一种原因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这就能解释以后相同原因的很多困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确实和小鬼头老师说的一样,自激振荡了。 在小鬼头老师答复你之前,我先来说说,有不对的地方,请小 ...

关于我问的问题已经讲解的很详细了,我困惑清晰多了

网友D:
楼主,你的电源修理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电源修理好了吗?

修理好了 电容到了 换上就好了 问题就是那个c?电容  原因是鬼头老师说的震荡了

网友D:
楼主,电源虽然是修理好了,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巨大的,不过总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在此,我想再次了解一下,你当时说那个470uf/50v的电解电容出现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当时回帖时并未说清楚,即是漏电、无容量、D值(损耗因子)参数;Q值(品质因子)参数;ESR值(串联等效电阻)参数。能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源虽然是修理好了,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巨大的,不过总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在此,我想再次了解一 ...

不好意思 这几天忙 没看帖子  我手里没有电桥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的容量已经看不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检测了一下15v的时候调整电流电位器 除了最小的时候进入cc模式  别的都是cv模式
然后我还测量了一下 ...

瞎子摸象得出的结论,楼上各位其实都说的很明白了,可惜瞎子抓住大象尾巴非说这就是大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瞎子摸象得出的结论,楼上各位其实都说的很明白了,可惜瞎子抓住大象尾巴非说这就是大象

底子薄 设备少 没办法啊

网友:
拿出夜战的夜猫子精神来绘出PCB图纸或电路图来不用别人指导自己就能看明白,再不济就去淘宝买图纸肯定能对上。

网友I:
有一台龙威30v5A电源开机42v,电位器无法调电压。

网友J(2023-11-18):
引用 网友I:
有一台龙威30v5A电源开机42v,电位器无法调电压。

输出击穿了?或者电位器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输出击穿了?或者电位器开路了?

谢谢猪猪同学,是面板上1K电位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