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绿杨YB4805数字存储半导体管特性图示仪图纸

楼主(2023-09-16):
如题,近日闲鱼购得一台绿杨YB4805数字存储半导体管特性图示仪,因该机没有带测试台,想求图纸一份自己D一个,有相关图纸的坛友,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它的测试台,是否与XJ4810的 异曲同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测试台,是否与XJ4810的 异曲同工呢?

回版主:XJ4810图示仪我有一台新的。测试台也有2个新的。我对比了一下,测试台外形尺寸差不多,开关及插孔也可以用,两侧的固定螺丝孔也基本可以用,具备改装的条件。现在就是不知道测试台内部的电路没法改。只用主机的插孔测试晶体管曲线显示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XJ4810图示仪我有一台新的。测试台也有2个新的。我对比了一下,测试台外形尺寸差不多,开关及插 ...

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4-01-13):
diy 找到图纸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