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FM收音机的刻度指示向上偏移了约1MHz,一般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2023-09-16):
例如,频率103MHz的电台,指针指在104MHz位置才调准。

我已经遇到三次这样的事情了,第一次是一台三洋9994收录机,第二次也是9994,第三次是一台松下RF-888收音机。

应该是有个共同的原因,否则不会这么巧的。

第一台9994已经通过调整本振线圈间距的方法调得基本对正了,但是如果不找到根本原因,心里总是不踏实。

难道是中频漂了?能漂1MHz这么远吗?

本振线圈都有高频蜡封固着,不可能自己偏移了。

网友A:
我认为是,年久了,磁芯特性改变,我遇到的老机器大多都是偏的,一般是磁芯稍微往里调一点就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年久了,磁芯特性改变,我遇到的老机器大多都是偏的,一般是磁芯稍微往里调一点就能好。

您指的是中周磁芯吧,就是说中周谐振频率10.7M偏了1MHZ左右?接近10%了,磁芯调一点会偏这么多?

网友:
我没有具体测试过FM的中周。  AM的我观察过。465的能飘大约10k甚至更多些。

影响这个位置的,只有本振,和中频了。总之,我认为是原件老化,尤其是磁芯。

网友B:
是本振偏了,调本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本振偏了,调本振就行了

本振为何会偏移呢?

本振线圈用蜡封着动不了,是本振联的微调电容变质了?

网友C:
是拉线的指针吗?拉线变长了?

网友D:
把指针向低端挪1MHz,如果全频率段都是一样偏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指针向低端挪1MHz,如果全频率段都是一样偏的话,

调谐到尽头,指针与88M和108M之间的距离是差不多的,都是约1厘米。指针的定位应无问题。

刚又确认了一下,高端电台107.6M收不到,因此很可能是本振频率不对。当然,中频偏了也有可能,只是中频偏1MHZ有点不太可信,且比例鉴频工作正常,如果中频偏离过大的话比例鉴频可能会需要重新调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拉线的指针吗?拉线变长了?

9994是拉线的,RF-888也是拉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振为何会偏移呢?

本振线圈用蜡封着动不了,是本振联的微调电容变质了?

封蜡后再拨线圈的就容易残存应力,易发生频率偏移

楼主:
昨晚终于有空把第二台9994打开调了一下鉴频曲线,如图。我这台扫频仪有点问题,可能是转换开关内部接触不良,在AM 465KHZ时很稳定,转到10.7MHZ位置就容易发生图形偏移,左右来回漂,所以拍照时已经偏离中心位置了。

调中第一中周时向内旋了约一圈才使中频幅值达到最大,但是此时看指针位置仍然没有多少变化。最后还是调了本振线圈才使指针回到正常位置。

网友(2023-11-07):
性能问题吧,拉线,本征,中周磁芯,若果时间久远后机械应力等综合完成这么大的偏差是有可能的吧

网友:
中周底下的电容不行了?要调偏本振频率,我以前的道奇收音机就这样过,

网友:
调过本振的微调电容

网友:
FM的机器,没仪器  真没把握弄好

网友E:
本来不关本振的事,本振只是高输入回路10.7mc,指针变化是天线回路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不关本振的事,本振只是高输入回路10.7mc,指针变化是天线回路才对的。

恰恰相反吧,中频没有变的话(仍然是10.7MHZ)所接收的电台频率是取决于本振频率的,天线回路失谐只是会降低接收灵敏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恰恰相反吧,中频没有变的话(仍然是10.7MHZ)所接收的电台频率是取决于本振频率的,天线回路失谐只是 ...

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对的,

感谢回帖帮助分析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帮助分析原因。

交流使人进步,

网友F:
高低端整體向上偏的話,可以判定是本振頻率偏低所致,多半由於封蠟年久介電常數增加而導致。解決方法很簡單,稍稍拉開本振電感即可,不需要儀器,邊拉邊檢查度盤位置。

中頻部不必動,天綫部也不必動,那些都是容易引起假象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低端整體向上偏的話,可以判定是本振頻率偏低所致,多半由於封蠟年久介電常數增加而導致。解決方法很簡單 ...

确实如此。

网友G:
指针式调谐机构不够准确,如果有强迫症、可以临时改用(加装)3610显示频率,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总之偏离1MHz显然太多了,一般是偏离0.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指针式调谐机构不够准确,如果有强迫症、可以临时改用(加装)3610显示频率,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

拉线+指针式调谐机构,不追求非常准,大概能分清楚哪个台就成。

如果加装3610数显,会破坏整体美观。很难为这个外加的屏幕找到合适的位置。

我两台9994到手时都有一样的频率偏移的毛病,偏移量都比较大,不只是FM有偏移,AM也有(AM偏移多少忘记了,也是很明显的),都是通过调整本振电感/振荡线圈最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十年的老家伙,高频系统出现点偏移太正常了,一般稍加调整到覆盖够了就行,严格对准刻度有时候太难,对收 ...

这机器的FM通道中有两个10.7M陶瓷滤波器,因此中频偏移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I:
用扫频仪测试中频,合适的扫频仪也可以同时观察到本振信号,本振信号会在偏离一个中频的地方出现标志的,利用扫频仪的频标不难读出本振的频率。如果只有中频扫频仪,理论上可用示波器、频率计、信号发生器、频谱仪测试出本振信号,其中频谱仪效果最好。因为频谱仪的灵敏度高,仪器的探针不需要接入收音机电路,感应就行,避免了负载效应造成的频偏。再就是用信号发生器感应注入信号,从刻度盘上不难确定频率范围。示波器和频率计的灵敏度通常不高,测试是需要注意仪器接入造成的影响。对于老旧收音机,需要对机器的放大器增益、频率覆盖进行测试,跟踪进行一次统调,通常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推荐买一个tinySA 频谱仪,该仪器除了频谱测试,还有AM、FM信号发生器,不到300元,特别适合折腾收音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拉线+指针式调谐机构,不追求非常准,大概能分清楚哪个台就成。

如果加装3610数显,会破坏整体美观。 ...

我说的是临时加装3610、调整准确后拆除,可以起到准确调节的目的。数显收音机调整覆盖、跟踪远比指针拉线式更准确、也更容易。其实不用安装,将信号采集线靠近震荡线圈就能感应出本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临时加装3610、调整准确后拆除,可以起到准确调节的目的。数显收音机调整覆盖、跟踪远比指针拉 ...

如果为了验证本振频率,不用外接频显,收到一个本地电台就知道其频率是多少,再通过调整本振线圈来把指针调到对应的频率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扫频仪测试中频,合适的扫频仪也可以同时观察到本振信号,本振信号会在偏离一个中频的地方出现标志的,利 ...

tinySA 频谱仪 确实不错,物美价廉。我考虑一下是否需要入手一个。

信号发生器、扫频仪、示波器等都有了,就差频谱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端调本振,高端调电容,这样才最有效!

是的,这样才能高低频都照顾到。

网友J:
把刻度回调一点,其他的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刻度回调一点,其他的不动。

这个方法会让四连的两个限位点与标尺的两端不重合,其中一端会超出标尺范围。

如果在低端或高端也有电台,就可能收不到端部的电台,比如107.8M的电台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