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收音机灯丝绕组半波整流给蓝牙接收版供电,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2023-09-16):
想把蓝牙接收板装到机内,但电源牛只有一组6.3V和240V输出,蓝牙只能与灯丝共用一组6.3V并采取半波整流了,购买的78M05还在路上,担心这样会不会有交流声?

网友:
蓝牙对瞬态电流有要求,AC 半波的波动有点大,可能蓝牙直接罢工。

办法么就是加大水塘

网友:
还是另外加一电源的好。5v电源到处都是。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有一台蛋鸡就是用的6.3V灯丝电源整流滤波后供电的。

网友:
试试自偏压的阴极电阻两端接7805,串一个4007,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A:
可以使用6.3V全波整流滤波后再使用78M05稳压。

楼主:
谢谢回答!之前用齐纳二极管+8050三极管做了个简单的串联稳压,可以响,但三极管发热严重,几十秒后失声,但没有烧,估计是自激了,打算用78M05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6.3V全波整流滤波后再使用78M05稳压。

因为交流灯丝有一脚接地,所以只能半波整流了

网友:
找个手机充电器供电不难,谁家都一大堆

楼主:
但是把充电器装到机内有点难
充电头装在机外,则每次开关机动作要多做一倍,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把充电器装到机内有点难
充电头装在机外,则每次开关机动作要多做一倍,累~

直接拿出线路板固定在底板就行,比做一个电路还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交流灯丝有一脚接地,所以只能半波整流了

半波整流就得大水塘了,蓝牙接收器电流不大,好伺候,不过如果空间能盛得下大水塘的话,手机充电器应该也盛得下,毕竟现在普通5V的手机充电器个头已经很小了

网友:
功放6p1阴极取电就可以!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