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扇连续变色原理

楼主(2023-09-16):
一个散热器几十元,风扇10厘米4针的,转动时能连续变色:红-橙-黄-绿-蓝-粉-红 如此循环下去。发现风扇转速明显快时,变色速度并没有变快。各种颜色来自发光二极管。

这么廉价的东西,感觉不太可能用程序控制。那么问题就来了,连续变色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早就普及了,相当便宜,我捡到过一个这种风扇,叶片上一排贴片LED,芯片直接薄膜电路制作在叶片上 ...

这个跟楼猪位的图片原理差太远了,就算不用单片机也要用PLL跟转速同步。

网友B(2023-09-16):
有一种发光二极管叫七彩发光二极管,通上电,就不停的循环各种颜色,楼主可以去某宝看看

网友C:
有一种发光二极管只要通电就会自动变色。跟风扇没有关系。

网友D:
现在程序控制成本很低,很多单片机的价格还不到2块钱,而且功能强大。  这也是MCU逐步实现国产化后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程序控制成本很低,很多单片机的价格还不到2块钱,而且功能强大。  这也是MCU逐步实现国产化后的结果。

OTP类单片机价格不到2毛吧。

网友F:
自循环多色发光二极管  十多年前 各种打着七彩灯的小电脑音箱 都用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发光二极管只要通电就会自动变色。跟风扇没有关系。

不在这个行业,真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程序控制成本很低,很多单片机的价格还不到2块钱,而且功能强大。  这也是MCU逐步实现国产化后的结果。

蚊子腿上的肉也是肉,尽管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OTP类单片机价格不到2毛吧。

风扇里那么小,能装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发光二极管叫七彩发光二极管,通上电,就不停的循环各种颜色,楼主可以去某宝看看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循环多色发光二极管  十多年前 各种打着七彩灯的小电脑音箱 都用这东西

谢谢,终于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终于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风扇里那么小,能装进去吗?

你那个没有额外接线应该不是程控的,就如前面所说是一种专门的七彩 LED(还很便宜)

程控的其实也不需要单片机,因为控制部分在主板上,上面只有普通 LED 然后接到主板的“神光同步”接口上,

用主板附带的软件控制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循环多色发光二极管  十多年前 各种打着七彩灯的小电脑音箱 都用这东西

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网友A:
这个东西早就普及了,相当便宜,我捡到过一个这种风扇,叶片上一排贴片LED,芯片直接薄膜电路制作在叶片上,就是只要给叶片提供电源就可以了,厂家可以根据需要写入各种显示文字和图形,旋转时显示与转速无关,也就是只要转速达到一定,文字就稳定显示,也可以显示变化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没有额外接线应该不是程控的,就如前面所说是一种专门的七彩 LED(还很便宜)

程控的其实也不需 ...

你说的这种是要买灯带吧,主板上有插针接上,再安装程序控制。我没弄这玩意儿,不喜欢光污染。

我这个散热器带了两根线,散热器侧面有两个插口,没插线居然灯亮颜色还变化。莫非带那两根线属于障眼法?总觉得一个散热器几十元不值得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早就普及了,相当便宜,我捡到过一个这种风扇,叶片上一排贴片LED,芯片直接薄膜电路制作在叶片上 ...

之前真没注意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是要买灯带吧,主板上有插针接上,再安装程序控制。我没弄这玩意儿,不喜欢光污染。

我这个 ...

有两根线的,另一根线如果是这样的那应该是支持神光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两根线的,另一根线如果是这样的那应该是支持神光同步的

一个USB,一个4针[其实3针,有个盲孔],不过线是黑色的。没试过是否好用,我不喜欢彩光,刺眼。

网友(2024-02-26):
风扇上带led灯,快速转动,骗过眼睛了

网友:
多年前就有变色风扇,为了安静买了几只风扇,当时就没买发光的花里胡哨的闪来闪去晃眼觉得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