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辨锂电池是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

楼主(2023-09-16):
电动车的电池是锂电池,怎样直观看出来是三元锂电池或是磷酸铁锂。在网上找不到答案。

网友(2024-01-23):
看充电器电压。
如果电压是 3.7的整数倍,这是磷酸铁锂电池。
如果电压是 4.2的整数倍,这是三元锂电池。

网友(2023-09-16):
厂家不是有说明的吗?包括使用谁家的电池。

网友A:
可以看他存电和放电区间,你要全程检测电池电压。铁锂存放电区主要在3.4-3.05,而三元存放电区间在3.8-3.3,我说的是在这个阶段充入大量的电,电压变化小。

网友:
先把2块电池都放电到3V,然后再把2块电池都充电到3.65V(用可调恒流电源),然后静置一天后用万用表测电压,电压在3.4V左右的就是磷酸铁锂。电压基本不下降的就是三元锂。

网友:
如果是电动车的,集成在一个铁箱子里面,见不到单体,还真不太容易判断呢
不过据说,磷酸铁锂电池在相同电压、相同容量的情况下,比三元锂电体积会大一些。

网友:
在不告知喜好的前提下,问店家。
有些人喜欢三元(跑得远),有些人喜欢铁锂(更安全),一般店家都会如实回答。

技术上就是看电压了,多少串对应多少伏的,三元按 3.7*N 算,铁锂按 3.2*N 算。

网友:
电压应该都不一样,看充电器和满电电压就知道啦,而且磷酸铁锂比三元大很多啊

网友(2024-01-11):
直接问厂家就可以。

网友:
你到外面快充充电桩充电,刚刚启动时充电桩显示屏就有显示电池信息,什么电池一看就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他存电和放电区间,你要全程检测电池电压。铁锂存放电区主要在3.4-3.05,而三元存放电区间在3.8-3.3 ...

就是搞东西记录充电或者放电,全程时间再看是在铁锂范围内还是在三元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搞东西记录充电或者放电,全程时间再看是在铁锂范围内还是在三元范围内

铁锂一充电绝大多数时间电压就在3.2到3.4之间

网友:
4楼是对的,电池多就数量乘以3.65还有就是手机连接保护板看看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搞东西记录充电或者放电,全程时间再看是在铁锂范围内还是在三元范围内

搞无纸记录仪或者监控摄像头要看历史记录

网友:
知道总电压,看贴纸上的串数,例如标称48伏,13串是三元,15串16串是鉄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