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典多媒体小胆机音箱故障的检修历程

楼主(2023-09-16):
记不得具体时间了,2000年左右,在一次电脑城闲逛中,被这款AN-1极典多媒体胆机音箱的音色吸引,一曲恰似你的温柔,坚定了买入胆坑的决心,于是花了1000+,买了这对小音箱,对于当年工薪的我,还是很贵的。后面听了大约1年的时间,右边的箱子在开机温度起来后,出现杂音、音轻、忽大忽小甚至无声的现象,关机冷却后再开又正常,如此反复,感觉挺烦,后面就没再听这对箱子了。本想拆开维修,由于对胆机不熟,惧怕直流高压,所以没敢动手;后面也有过怀疑温升引起故障的想法,准备把功放与音箱分离,单独组装胆机功放的打算,因各种原因搁置,一直到现在,放了20多年,闲来无事才开始考虑修理恢复,重拾年轻时发烧友的梦想。

放了20年的音箱,惨不忍睹,满是灰尘,低音喇叭橡皮边破了,纸盆略有损伤,估计是在储物间搬东西给碰坏了。拆开一看,PCB上的电容已经鼓包,考虑到极典也是国内知名胆机品牌,音质应该不错,于是决定修理后,放书房听音乐,那就修吧!!!淘宝买电容,喇叭拆了寄到揭阳修理,开工。
更换全部电解电容,拆卸旧元件时,弄掉了一些焊盘,PCB是双面板,有些焊盘是通过金属化孔到背面线路,正面只有单个焊盘,面积较小,烙铁温度较高时,正面焊盘就容易脱落,导致正面无法焊接,最后只能打孔飞线到背面焊接,这是这个板子设计的弊端,维修起来很是不爽,好歹还是把更换的元件焊上了,四个主电源的滤波电容中,有一个没有连接到线路,导致后面开机一段时间后,一个箱子有交流声,后面飞线补焊后,交流声消失。组装后,开机有声了。
听了一段时间,胆机的声音还是很不错的,好景不长,记忆中的故障还是出现了,机子热了,声音就变了,时大时小,甚至无声,关机再开又有声了,起初一直怀疑金属化过孔不通,于是反复拆装、补焊、飞线、试听,前后断断续续花了近1个月时间,还是没找到原因。这个箱子功放是6F2+6P1的推挽,每个音箱电路分立,独立调音,中间还怀疑是电源或输出变压器变质,两个声道更换PCB、管子,结果还是一样。后面偶然观察到,每次故障时,6F2灯丝都会变暗,由于空间狭小,加上内部高压,不方便测量,怀疑是管座接触不良,于是淘宝又购买进口小九脚镀金管座,全部更换,换后声音变亮了,也较以前通透了,以为故障找到了,可听了一段时间,现象还是依然出现,这下真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了。
万般无奈之际,感觉6F2灯丝供电是最大问题,供电电路也很简单,就一个全桥、两个电容,整流滤波供电,灯丝绕组是2*3.8V,中心点接地,除单点接地外,灯丝供电与其他电路都没关系,也曾怀疑桥堆故障,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每个桥臂电阻,都是对的,正向500多,反向不通,也没多想。最后,没招了,还是要测量数据,于是在管座灯丝引脚两端焊上两根高温导线,直接加到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开机观察灯丝电压,测量下来,灯丝供电4.8伏左右,故障时会掉到2.6V,然后晃晃悠悠又回到4.8V,声音也随之恢复;同样方法再焊线测量桥堆交流侧电压,稳稳的7V左右,没错啊,怎么直流飘飘荡荡?估计桥堆的嫌疑最大,于是淘宝购买KBP307,更换原来的KBP306,更换后测量灯丝电压,稳稳的直流6.5V,稍稍高一点,6F2亮度感觉比原来高了一倍,这下明白了,原来就是桥堆的问题,于是一道更换高压整流桥堆,更换后测量派型滤波前端电压316V,输出变压器+B端290V,正常,重新组装复原,听音4小时,机子温度约60度,故障再未出现,至此初步判定,极典电子管音箱完全修复。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会发图片,后面补上

网友A:
仔细的看完这篇检修贴子。感觉楼主是一位细心的人。修理胆机还是需要点功夫的。不过总算是修好了,恭喜!有空上传一些图片,以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的看完这篇检修贴子。感觉楼主是一位细心的人。修理胆机还是需要点功夫的。不过总算是修好了,恭喜!有 ...

谢谢指点,以后多请教。顺便补上昨天漏发的图。
附上罪魁祸首照片

网友:
修胆机,有些软故障,其实确实要细心

网友:
祝贺终于修好了。

网友:
不错啊,自己动手修好了

网友:
这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也动过心。

那时,还在山区三线,请当地的电脑商代为购买,没能如愿。

引以为憾!

那时,还对一款带电子管(音频处理)的电脑主板,动过心。也是由于渠道不畅,没能如愿。

网友:
这机器立体声是双声道的6P1推挽电路吗?

网友B:
十多年前买了与楼主相同的电子管有源音箱,没有使用好久(大半年吧)电源开关不起作用...关不了机。正常判断是电源开关坏了,开箱取出机芯查看...其实是并联在开关上的高压瓷片电容击穿坏了。

网友C:
我也有  一个     这样的音箱,好像低音单元是法国的,不过也破边了。

网友:
这帖子看着就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前买了与楼主相同的电子管有源音箱,没有使用好久(大半年吧)电源开关不起作用...关不了机。正常判 ...

呵呵,你也有一台,不错!
听了这么久,说说感受。这箱子真的很不错,算是小箱子里的中上水平,关键是极典的水平的确不错,做工和用料地道,对比B&W书架,难分伯仲,关键是3寸低音营造的声场接近6.5,个人觉得很牛了。缺点是空间小,散热不好,运行温度较高,器件老化故障概率较高。
最近买了对西门子ECF802,直接替换6F2,刚刚到货换上,音质提升比较明显,供参考。
最近在调音箱,下图是我工作间的试音环境,音源是PC+1794解码器、大众车机RCD-多少,型号记不清了,左边是我自制的4.5寸书架箱。箱子调试基本差不多了,马上组装一台6n2+6p1推挽机,准备装后PK宝华书架。
前期大极典箱子修理时频繁焊接,导致PCB上金属化过孔断裂,临时飞线解决,下一步准备鸡眼钉修复过孔,另外还买了CDET、RIFA、simens S+M耦合电容,准备替换原来的WIMA电容,改善一下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  一个     这样的音箱,好像低音单元是法国的,不过也破边了。

广东揭阳可以修,师傅手艺不错,我已经修了这对低音和一对TRIO JL-700的中音,价格也不贵,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