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天线的抗干扰原理

楼主(2023-09-16):
收音机磁棒天线,抗干扰基于以下两个原理:

(基础知识:磁棒天线接收磁场信号,拉杆天线接收电场信号。
           电台信号和干扰信号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电磁波。)

1、磁棒天线可以转向,零点对准干扰源,理论上可以完全抗某个干扰。
实际上,靠转向难以抗干扰,因为,大多情况下,磁棒都必须对着窗户,不是想对哪就对哪。

2、如果无法通过转向抗干扰,磁棒仍能减轻干扰。
很多书上说,干扰信号是电场信号,不是磁场信号。这句话是不对的。
正确的说法是:距离干扰源比较近时,电场信号远大于磁场信号。

以下假定磁棒无法转向,磁棒天线和拉杆天线最强接收方向都对准干扰源。

如下图,横坐标是频率 乘以(与干扰源或发射塔的)距离。
纵坐标是(电台信号或干扰信号的)电场强度 除以 磁场强度。

远离信号源时,电场强度=磁场强度。
收音机都是远离发射塔1000米以上,所以,电台信号的电场强度都是等于磁场强度,1米拉杆天线和磁棒天线接收电台信号效果一样。

但是,对于干扰信号,收音机大多离干扰源很近,干扰信号的电场强度会大于磁场强度。

例如,收听中波1MHz,距离干扰源20米,则干扰信号频率*距离=1*20=20,电场干扰是磁场干扰的5倍,此时,磁棒天线抗干扰远好于拉杆天线。
       如果距离干扰源200米,则频率*距离=200,电场干扰只有磁场干扰的1.1倍,磁棒天线的抗干扰和拉杆天线差不多。

也可以看出,短波,例如10MHz,距离干扰源20米时,电场干扰就只有磁场干扰的1.1倍了,因此,短波用拉杆天线是可以的,但中波不行。

(当然,因为电场强度、磁场强度都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小,离干扰源越远越好)

补充内容 (2023-9-17 13:58):
电台信号、电磁干扰、所有电磁波都遵守上图规律。

网友:
LZ的分析数学是对的,问题是,有用信号离我10KM,干扰源离我20米,而且不是标准的天线发射,是电梯等变频电源的副产品,往往以电场为主。或者通过公用供电线进行辐射。

网友:
第一次见到明确的电/磁场对比。

网友A:
关键词是 电磁场的近场和远场。
配图横轴用归一化波长理解更直观,用距离频率积方便比对不同频率。

也有少量低压大电流的干扰源,这时候近场里的磁场就厉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是 电磁场的近场和远场。
配图横轴用归一化波长理解更直观,用距离频率积方便比对不同频率。

不错,横坐标用距离/波长比较好。
不过,估计大多网友对频率有概念,对波长没概念,10MHz波长是多少米?估计还得想半天。

网友B(2023-10-19):
那很多专业,军用收信机的中波部分,长波部分怎么都用外接天线呢?而根本没有用磁棒天线。难道民用比专业机更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很多专业,军用收信机的中波部分,长波部分怎么都用外接天线呢?而根本没有用磁棒天线。难道民用比专业机 ...

普通收音机比专业接收机更先进,这点确实是事实。

扶桑,普通收音机的生产厂商是索尼,索尼是扶桑电子水平最高的电子巨头,电子水平远超生产专业接收机的公司。

欧洲,普通收音机的生产厂商是飞利浦,飞利浦是欧洲电子水平最高的电子巨头,电子水平也是远超生产专业接收机的公司。D1875。

现在最大的光刻机巨头,原来就是飞利浦的一个部门。
nxp,现在世界第一的mcu厂商,原来就是飞利浦的一个部门。

网友:
公司是有顶级技术,但这个技术是用在几十元的普通民用收音机里还是用在专业,军用收信机上!专业收信机的高频输入回来是不调谐的LC宽带滤波器,它的镜像干扰靠高中频来实现;它的邻频干扰靠优质的固定带宽的陶瓷滤波器并且可以选择不同带宽来减少邻频强信号干扰,另一种办法是改变第二或者改变第三本震频率来改变第二或第三中频中心频率使强信号的邻频干扰远离滤波器带宽外这种方法称为可变中频带宽!而一般民用几十的,百元机根本没有可比行!还别说本震频率稳定度,AGC可控范围,专业收信机有些机子AM中频带宽最高有达12kHz,而普通民用机最好才10KHZ而已国产在8-9khz。

网友:
座等楼讲课

网友(2024-02-29):
这资料厉害啊。

网友(2025-01-05):
感谢楼主的整理!最近正捣腾磁棒天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