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求助

楼主(2023-09-16):
这是一块万和消毒柜上的显示屏,因为屏的引脚 全部生锈损坏了,网上买不到。想拆开显示屏把引脚修复,但发现,一加热屏的固封胶,胶还没拆除,倒是电路板先损坏了。只好用万能板代换。我把电路图测绘出来,却不能理解这到底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屏。请教各位大师,这到底是什么意义的屏?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照屏上型号买就应该是对的。

网友:
分解过坏的3621数码管 —— LED体积微小,放弃修的念头。
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屏 —— 最简单方法:找一个3V纽扣电池,在残脚上一滑便知。

网友:
结合画的图与数据手册显示应该是共阳

楼主:
谢谢指教,买一个4个8 的共阳试试。

网友:
这个是定制屏,不是普通数码管,想办法修复吧

楼主:
谢谢指教。正在 想办法

楼主:
发光二极管是下图这么布置吗?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GRID, SEG,  二者都超过了8位,所以这个可以驱动共阴,也可以驱动共阳.

SEG是 电流流出(P管开漏), GRID是电流流入(N管开漏)
也就是电流从SEG--->GRID.
SEG用的引脚数量小于7个, GRID引脚用的数量>=7, 所以是共阳, 你的图画反了. 你画的是共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ID, SEG,  二者都超过了8位,所以这个可以驱动共阴,也可以驱动共阳.

SEG是 电流流出(P管开漏), GRID是 ...

明白了,谢谢指教.是下图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教.是下图这样吗?

用你的图片改了下,大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