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脑,电视,电台的时间哪个准?

楼主(2023-09-17):
有人说,电视的时间有延迟?我还是认为电台“刚才最后一响”比较准确?
手机和电脑的时间未和网络同步就是普通的石英钟(误差会积累),电视画面可能有个时间延迟?广播电台的“刚才最后一响”误差也就是声音传播的时间,很小。这个时间信号应该最准确?

网友:
手机和电脑还差不多.

电视和电台都不太准,转播的次数多了,有延迟,特别是网络电视,时间差的更多.

还是以短波5.0M   10.M  (15.0M未收到过) BPM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为准.

网友A:
我感觉手机时间最准。新手机买来一开机时间自动显示,与旧手机时间吻合。而且从来不用调整。我的电脑上的时间过一段时间,就有误差。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认为手机同步的时间比较准,现在的广播电视信号都有延迟,我听同一个城市电台的同一个个节目,AM与FM时间错位,差好几秒。而且是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网友B:
以前黄河滩干活,没啥娱乐项目,能听的也只有收音机,对表也是用收音机报时,整点报时的时候,因为有几家离得比较近,不同的台,报时声不一致,相差1秒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黄河滩干活,没啥娱乐项目,能听的也只有收音机,对表也是用收音机报时,整点报时的时候,因为有几家离 ...

如果仅仅是声音的传播速度不会差1秒以上吧?电视画面的时间显示我搞不清是否有延时?是直接接收电视信号还是有线转播或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手机时间最准。新手机买来一开机时间自动显示,与旧手机时间吻合。而且从来不用调整。我的电脑上的时 ...

手机时间如果和网络时间没有同步也是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手机时间最准。新手机买来一开机时间自动显示,与旧手机时间吻合。而且从来不用调整。我的电脑上的时 ...

电脑时间也要不断校对的。

网友:
电台也延迟的,相对的手机,电脑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最准,因为4G需要严格的时基才能正常工作,基站都有原子钟,手机会被自动强制同步到基站的原子钟时间。 ...

哦,谢谢了

网友:
正常的连接了网络的手机和电脑时间应该是准的。

网友:
之前听收音机转播CCTV的伴音试过 差了整整10秒

网友:
都差不多,不会超过几秒

网友D:
即使到没信号的地方,手机与基站失联,还是手机最准,因为导航模块里还有个卫星授时可用。

十年前给自己的破车做瞬时油耗显示,有一版是用GPS模块读取实时车速。把GPS报文里的时间信息提取出来在屏幕上“画”了个时钟,这玩意从来无需校对,只要不是停在地下车库等接收不到卫星信号的地方,时间就是准的。

网友:
用机顶盒电视机和手机同时看电视,同一个台,网络电视滞后十多秒。

网友:
直接卫星授时最准

网友:
电视和广播,是人为加入延迟,免得出啥错捅篓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到没信号的地方,手机与基站失联,还是手机最准,因为导航模块里还有个卫星授时可用。

十年前 ...

前提是手机必须要设置成“使用网络时间”?我没有设置这个竟和电脑差一分钟!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手机好像能直接接收卫星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好像能直接接收卫星信号?

有的手机可以显示卫星时间

网友:
短波校时信号最准

网友:
我认为哪个先报哪个准,因为北京标准时间不可能提前播报,晚报的就是设备延迟造成的。

网友E:
无线电方式的长波钟表最准,亦称电波钟和电波表;接收长波授时台信号,比如西安授时台。缺点是电波钟表价格偏贵。不过相比高端机械钟表还是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方式的长波钟表最准,亦称电波钟和电波表;接收长波授时台信号,比如西安授时台。缺点是电波钟表价格 ...

还有什么方法接收长波授时信号。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波授时不可能比GPS和手机更准,它有传输误差,GPS和手机是软件自动修成传输延时误差的。

授时台是由原子钟直接发出报时信号,卫星计时校准信号也是由原子钟发出(卫星为二手信号),所以,长波授时台信号与卫星无差别。且GPS前两年就不再作为中国大陆移动设备的必备功能,导航系统亦已在后台全面换成北斗系统。目前,手机的计时大部分可以接收计时修正信号,准确性是很高的。但是“单纯的计时器”只有电波钟和电波表可以达到一万年误差一秒的精度!当然,这是指处在授时信号区域的情况下。如果偏离信号覆盖区域,电波钟或电波表将以石英振子继续维持计时频摆,直到进入长波授时台信号范围后会自动跟踪修正误差...

网友:
有人说,电视的时间有延迟?我还是认为电台“刚才最后一响”比较准确?
手机和电脑的时间未和网络同步就是普通的石英钟(误差会积累),电视画面可能有个时间延迟?广播电台的“刚才最后一响”误差也就是声音传播的时间,很小。这个时间信号应该最准确?

广播电台的电波有延迟啊,一级一级的传播下去。这个延迟没有计算,也没有算法修正。我同时开过2个收音机,收不同的电台,发现有人可辨识的差异。

电脑网络对时是NTP协议,他有算法来去掉网络延迟的误差的,虽然不是非常精准,但是也很准了,最多几十毫秒的误差。

手机和基站对时的,基站对时一般是天文钟。 一般来说这个最高。

你要是再纠结这个,就买个天文钟吧。接个GPS天线或者北斗天线。这个是目前只花钱就能做到的最高级别了。

网友F:
手机定期靠基站授时,但移动基站又靠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授时,和电脑一样刚对时好时最准,下次对时前误差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定期靠基站授时,但移动基站又靠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授时,和电脑一样刚对时好时最准,下次对时前误差最大

关机一夜,今晨电脑时间又比手机快3秒!我已经设置成每小时和网络时间校对一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机一夜,今晨电脑时间又比手机快3秒!我已经设置成每小时和网络时间校对一次了?

不同的电脑之间,和不同的手机之间的差异都很大,这很正常的,毕竟既然厂商知道你可以通过GPS之类的、数据或网络等校时方式校准,它还哪有心思花成本帮你的离线时基做得精准啊,过去的经验看,要求高的手机厂商会好得多,但人是会变的,厂商本身也在变

网友:
应该是手机比较准

网友:
手机准。
电台除非是不经过差转台传送信号,可能才会准一点

网友:
试了一下,电脑比手机慢了1秒。

网友:
没有绝对的准,手机和电脑相比,手机准。电脑可以设置网络校时,和手机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