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收音机的耳机插座接触不良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2023-09-17):
请教一下,我有7、8台袖珍收音机,均出现耳机插座接触不良,有的彻底不通,除锈后好了,但不久又不行。各位高手,您们都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找到同型号的耳机配件直接换掉。

网友:
除锈后,涂少量凡士林,可防止氧化.

网友:
找到同型号的耳机配件直接换掉。

对,直接换最省事,又彻底

网友:
滴点机油,可以用几年

网友:
老式耳机插座能修复,现在的耳机插座不镀银,金属件细小,坏了只能换,如德生机的还带开关,就别想修,11针的耳机插座一年多就换了十五个,又要买了。

网友:
向插孔中喷点WD40,再用插头来回多插几下,完美解决。

网友:
商品收音机都是这种垃圾设计,直接用耳机插座断开喇叭,只考虑降低造价,经常坏。对于商品收音机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舍弃耳机功能,直接把焊点焊住,要么就舍弃喇叭外放,要么就没完没了地换新耳机插座。目前我DIY收音机的倾向是喇叭放音和耳机放音各自使用独立的功放后级,利用耳机插座端直流电位变化触发功放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