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了系统迁移(机械硬盘-----固态硬盘)

楼主(2023-09-17):
看到一款固态硬盘价格适中,512G/149元,全新,质保5年(5年后店还在不在管不了)。到手后准备做系统盘,原来就是一个500G的机械盘,重装系统太烦,还要装一堆应用软件。决定用系统迁移,第一次操作,在网上查了点资料,认真看了看,觉得可以试试,就将SSD接在主板上,开机,能看到新加的硬盘,打开DiskGenius,格式化新盘,然后开始系统迁移操作(方法和过程网上很多,不在累述。)经过51分钟左右,迁移完成,重启,自动找到新硬盘,顺利进入桌面,关机,拆除老硬盘,开机,约18秒左右进入桌面,老硬盘2-3分钟(老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比于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发热严重

目前已经有强劲的固态硬盘散热器了5厘米风扇+热管压制 某视频主做的视频 可以把90度的国产达墨、爱国者固态压在50度以下了

网友C:
建议机械硬盘挂上做从盘,重要数据放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机械硬盘挂上做从盘,重要数据放机械硬盘。

图片见楼主主机还有两块非系统机械盘,可能都是大肚量几个T的

网友D:
其实还不如直接安装快。我319买的GM7,1TB。软件Acronis True Image可免费用,只是迁移速度太慢需要将近1小时,感觉远不及直接安装快。

网友D:
三星盘用Data Migration迁移1T就几分钟的事。DG,ATI,傲梅等都太慢了,先不说隐患

网友:
我更喜欢直接安装,然后把有用的文件拷贝到新系统,删除没有用的文件,顺便当作一次清理数据垃圾

网友:
分区克隆或者全盘克隆都可以,ghost安装其实就是C盘分区克隆(通过gho文件中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不如直接安装快。我319买的GM7,1TB。软件Acronis True Image可免费用,只是迁移速度太慢需要将近1小 ...

直接安装的问题,个性化设置很耗时间,界面,功能开关这些细节很多

网友B:
相比于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发热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安装的问题,个性化设置很耗时间,界面,功能开关这些细节很多

家用的一般默认吧。工作电脑克隆比较划算,里面装东西太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一般默认吧。工作电脑克隆比较划算,里面装东西太多。

自己的本本,个性化设置,我都是精心调整过

单位工作机,随便

楼主:
2.5寸SSD未见有用散热器。

网友:
sata机械转sata固态,基本没什么障碍,要是nvme固态,要多走几步路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懂,是用克隆,恢复克隆的方法将原来机械硬盘的系统转移到固态硬盘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不如直接安装快。我319买的GM7,1TB。软件Acronis True Image可免费用,只是迁移速度太慢需要将近1小 ...

*系统克隆不只是安装时间的问题,还有使用习惯和系统记录的问题!更别说软件多少和大小的问题!我的多个机子至少10多个软件(含全套西门子工控编程和组态控制软件)不同Intel硬件平台我都克隆,最后重新识别个别硬件即可!(免除了软件安装和授权安装等等好多步骤,甚至软件默认打开及历史记录也得偿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的本本,个性化设置,我都是精心调整过

单位工作机,随便

开发工具都有几万甚至上百万个文件,比如Visual Studio,动不动30GB以上,还没法离线安装。装一下占用大量网络带宽,还非常耗时。

再者就是有些软件价高,公司不愿意购买,员工还必须得用,只能靠破解,有些破解非常麻烦,重新来一次非常耗时。

版本管理工具git, svn还有邮件,这种需要配置,从键盘上敲用户名,代理,密码,端口号等等,这类也麻烦。

然后就是虚拟机,一般装好几个。为了测试程序兼容性以及不同环境下效果。每个虚拟机都有一堆零碎文件,复制也非常耗时。

以上克隆都算比较划算。

最简单的就是系统和驱动,还有Office,直接安装最省事省时,克隆完全没必要,相信大多数人如此。非要在乎配置,可以把ProgramData和Users俩文件夹拷贝过来就是了。

我用过最快的克隆软件是三星Data Migration,M2硬盘速度跑满,但是目标盘必须三星。一般克隆软件每秒几百兆算快的,克隆一块1TB的盘要很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系统克隆不只是安装时间的问题,还有使用习惯和系统记录的问题!更别说软件多少和大小的问题!我的多 ...

看17楼,我详细介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已经有强劲的固态硬盘散热器了5厘米风扇+热管压制 某视频主做的视频 可以把90度的国产达墨、爱国者固 ...

哦............

网友G:
在不同容量盘之间全盘ghost,试过,没成功
老老实实分区克隆

网友:
我的东芝480G固态,使用时只有微温,远远没有同机箱中的机械盘温度高喃。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在不同容量盘之间全盘ghost,试过,没成功
老老实实分区克隆

比如500G机械盘,全盘克隆到1T固态,克隆后剩余空间再分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17楼,我详细介绍了

家里全千兆ikuai路由器24口交换机,系统提前分区格式化复制镜像,克隆之后就可以重新分配盘符及数据存储!不用你多说!这我已经10多年10多台机子均是如此!每台显示器多接口博接多个主机!(每个主机多个系统WinXP/win7/win10/win11/Linux/UOS))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家里全千兆ikuai路由器24口交换机,系统提前分区格式化复制镜像,克隆之后就可以重新分配盘符及数据存储 ...

既然都联网了,同时安装也许更快,而克隆一次只能克隆1份,除非你有一次克隆多份的设备。
克隆软件损坏或者降低硬盘寿命的事情你肯定没有听说过,操作系统安装显然不是这样的原理。

只有过于麻烦的时候克隆才值得,比如公司,有那么多备份服务器,而且电脑几年就批量淘汰。

网友:
1TB 固态也就两百出头吧

网友:
虽然看似简单,其实ghost的系统极其不稳定,而且你安装完系统后,可以把老硬盘直接挂上就行了,一点不费力,所以,我个人还是推荐全新安装。系统盘128g足矣,再大了也没有多大用。系统盘只给系统使用,数据等全放在其它副盘上,这样还显得整齐不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500G机械盘,全盘克隆到1T固态,克隆后剩余空间再分区

500g全盘克隆500g不同型号的好像没成功,可能是磁盘的具体磁道数据不同需要特别设置,如在新盘按原有硬盘的分区个数同样分好区,然后每个区分别克隆,这样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不如直接安装快。我319买的GM7,1TB。软件Acronis True Image可免费用,只是迁移速度太慢需要将近1小 ...

应用软件一个个装太费事,直接迁移多好

网友I:
500G硬盘,只要实际使用的空间不大,克隆到120G的都可以,但是最后可能要修复下引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I:
500G硬盘,只要实际使用的空间不大,克隆到120G的都可以,但是最后可能要修复下引导

依赖于克隆工具。傲梅和DG信不过,没测过。

P44 Pro 1T往970Pro 512G迁移,设置970Pro主盘完毕就能进系统,SN550 500G往三星980 1T迁移,也是能直接启动,三星Data Migration。

P44 Pro往宏基GM7迁移,都1T,GM7装在海康硬盘盒MD202,走USB,克隆完拆出GM7装主板上就能启动,P44 Pro往希捷机械硬盘1T迁移,迁移完机械硬盘无法启动,用的Acronis True Image OEM,电脑USB插着GM7,否则拒绝克隆。

小盘往大盘上克隆,克隆完缩小大盘有效容量,多出来的空间做新盘区分驱动器号,Win本身就支持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用软件一个个装太费事,直接迁移多好

克隆工具可能毁掉硬盘,操作系统安装时检测硬件,克隆工具可没这水平,因此有风险。所以,除非安装起来太麻烦,否则我不用克隆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赖于克隆工具。傲梅和DG信不过,没测过。

P44 Pro 1T往970Pro 512G迁移,设置970Pro主盘完毕就能进 ...

diskgen和clonezilla都可以

网友J:
科技进步。最早的笔记本硬盘才2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机械硬盘挂上做从盘,重要数据放机械硬盘。

一直重装,干干净净。可以同时装个机械盘同步写入做备份

网友:
比尔盖茨都建议定期重装系统,可以保证速度很稳定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联网了,同时安装也许更快,而克隆一次只能克隆1份,除非你有一次克隆多份的设备。
克隆软件损坏 ...

不了解不要千篇一律地说!西门子S200/S300&400/S7-1200/1500多种PLC组态编程及控制软件还有工业触摸屏控制软件(昆仑通态、维纶通态、步科等);再加上office(doc、Excelp、pt); Adobe Acrobat;ACDSee;还有多种单片机/存储器的烧录编程软件。常规的几款浏览器和播放软件以及HP秒77fdW打印扫描驱动软件,电驴下载、网易邮箱、qq、微信。(系统屏保及电源、主题及图标、文件夹文件显示、磁盘共享、文件夹用户权限、某些软件注册表服务禁用等等很多设置)
以上这些克隆后的应用数据均可全部恢复。根本不是你那样简简单单系统应用(音视频,微信加浏览器,最多偶尔wps办公),你能够网络安装吗?

再告诉你我基本上都  XP是window源盘手动安装,Win7/10/11都是MSDN的企业版ISO镜像安装,基本没有预置安装软件的纯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了解不要千篇一律地说!西门子S200/S300&400/S7-1200/1500多种PLC组态编程及控制软件还有工业触摸屏控 ...

你这桌面太牛B了,一眼就能看出装了很多东西。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某个牛人的浏览器上了无数个插件…

我桌面只有两个图标,此电脑和回收站

网友K(2024-02-26):
三星盘绝对要用自己的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科技进步。最早的笔记本硬盘才20G。

95年,4.3G.

网友:
DiskGenius确实可以迁移系统,我也用过

傲梅分区助手,碰到迁移成功,也碰到迁移失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星盘用Data Migration迁移1T就几分钟的事。DG,ATI,傲梅等都太慢了,先不说隐患

三星魔术师如果迁移单分区系统可以,碰到有引导分区就不行,他不会把引导分区一起迁移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三星盘绝对要用自己的软件的

不用那么麻烦,用DiskGenius就可以了,首先要保证源盘的所有分区容量总和小于目标盘的容量(可以在迁移前通过缩减最后一个分区的大小来实现),然后整盘拷贝,此时包括0块在内的所有内容都会被复制过去,分区表启动扇区什么的也逃不掉,然后目标盘就会使用源盘的分区结构,必然在尾部存在未使用空间,然后再通过分区大小调整功能把这部分剩余空间用掉就行了。

整个操作是在操作系统层级进行的,完全不会涉及到硬盘固件什么的,对硬盘来说就是一次正常的写操作。如果在linux下就更简单了,直接使用dd命令从源盘设备拷贝数据到目标盘设备就行

网友:
克隆转移系统盘还是重装系统好没有固定模式,根据具体情况来做,比如我(老年)只是家用,只运行常用的软件,手里还有备份的软件安装程序,重装就好些。我的笔记本机械换固态的就是重装,台式机按一只小固态跑win10,也是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魔术师如果迁移单分区系统可以,碰到有引导分区就不行,他不会把引导分区一起迁移

迁移时可选要不要原来各个分区,默认都要,而且还能调整大小,我用过多次,可以说几乎完美,唯一缺点是从三星盘往别的牌子盘迁移不支持。

有些盘可以免费用Acronis OEM,例如宏基,金士顿等。这个软件只要有一块合约盘(例如宏基GM7)插电脑上就行[插USB也行],任易盘之间随便迁。比如宏基GM7放移动硬盘盒里插USB上,主板上挂西数和三星盘,这两者之间也允许迁移。迁移到USB硬盘也允许,但是迁移完毕拆出挂主板启动不了。缺点当然也有,速度慢点。目前能不能调整分区大小不清楚,反正我使用的时候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