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14和C945那个好

楼主(2023-09-17):
S9014和C945参数仿格,价格相近,但S9014应用较广,是不是S9014优于C945?

补充内容 (2023-9-17 19:18):
仿格:(土话)意思是接近、相近的意思,没注意把土话打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2SC945更好,要不八九十年代小日本进口的家电为什么大量使用价格稍高的C945而不用廉价的9014呢?

2sc945是脚盆鸡自家的,9014是南棒子的,脚盆鸡不用很正常。

网友:
9014主要特征是高增益、低噪声,用于音频领域更好;C945也属于通用型高频管,但hfe没有9014那么高。
其实每一种型号的管子都有他的最适用领域,否则就没必要出那么多品种了。

网友:
可能你看到的那些9014有点“缩缸”
参考KEC产的:(立创有售)

对比NEC的2SC945
不过NEC的早就没有了

网友A:
个人感觉2SC945更好,要不八九十年代小日本进口的家电为什么大量使用价格稍高的C945而不用廉价的9014呢?

网友:
945各项指标都高 耐压 电流等 还是945。

网友:
945肯定比9014好用

网友:
做收音机bc546c是不是也可以?ft=150mhz和9014一样,放大倍数600左右,噪音系数2db

网友:
9014主要是便宜,可能国内大量生产,至于哪个好,看原来电路设计时用的那种,要求不高地方可以互换,过去修彩电开关电源用90和80系列代替过2SC,2SA管子,不太耐用,而且开关电源会有叫声,日系管子和欧系管子在行电路互换效果不好,有时过热或出现阻尼线,如飞利浦用BU系列管,用日产2SC代替会出现图像毛刺现象,而日系机用BU行管效果也不好,过热易损,行推动管也不能互换,用2SC2482代替BF422,高压包尖叫,可能一些管子电流电压相近,但开关特性不同,所以代换不理想

网友:
2SC945、S9014都是用于低频交流放大或者直流放大的晶体管,参数符合使用需求就可以。常用于单管自激式开关电源脉冲宽度调制的2SC1815,用放大晶体管替换之后电源的输出电压都会改变,开关电路对晶体管要求普遍更高。

网友:
C945,1008管子,以前是替换3DG12用的中功率管。

网友:
MMBT9014
H9014
CS9014
S9014
2SC9014
9014这管子见过好多种,日韩,美国,国产大牌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