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钳导销换润滑脂

楼主(2023-09-17):
拆2个前轮,制动钳,上下导销不一样,用筷子缠布把孔里清理干净,导销涂抹硅基润滑脂,装回,上分泵,车轮。

网友:
我也喜欢自己动手保养车,但是像刹车泵这些关键部位还想需要有一定的维修基础和经验的,毕竟和安全挂钩,拆之前一定要看维修保养手册,按要求拆装,尤其是螺栓紧固力矩要符合要求。

楼主:
硅基润滑脂

网友A:
除了要拆轮胎外,卡钳也需要专用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要拆轮胎外,卡钳也需要专用工具吧

卡钳2个螺丝,就是每个导向销一个螺丝。

楼主:
上下2个导向销不一样,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2个导向销不一样,不知为什么?

原因是其中一条设计了橡胶缓冲,避免冲击噪音

网友B:
这种油坚持不了很久的
打算用二硫化钠,有机钼来润滑
就算干了也能润滑

网友:
硅基润滑脂,看见这几个字想了半天,尴尬。第一次见这类润滑脂涨见识了。

楼主:
导向销加润滑脂是为制动钳灵话,另外就是分泵,网上查,分泵的活塞可以取出来,清洗后再装回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向销加润滑脂是为制动钳灵话,另外就是分泵,网上查,分泵的活塞可以取出来,清洗后再装回去的。

分泵不需要拆开润滑,有官方说明
按进去,踩刹车,反复多次就能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泵不需要拆开润滑,有官方说明
按进去,踩刹车,反复多次就能润滑

有道理,今天踩了一次,又按回去。

网友C:
为什么拆下来呢,发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拆下来呢,发现什么问题了

一轴不平衡率不合格,右轮刹车力小。

网友C:
一轴不平衡率不合格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轴不平衡率不合格能解释一下吗

前轮刹车,左右轮不平衡,左轮409,右轮299(10N)。

楼主:
检查左轮和右轮,刹车片厚度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轮刹车,左右轮不平衡,左轮409,右轮299(10N)。

哦,怎么检测的,是上检车线吗,修完导销就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怎么检测的,是上检车线吗,修完导销就正常了吗?

年检测的,过几天再去复检。

网友:
我以前有台面包车右前轮刹车特灵,稍微狠一点刹车它就抱死,一起换了两个前刹车片还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油坚持不了很久的
打算用二硫化钠,有机钼来润滑
就算干了也能润滑

硅基润滑脂耐水性,耐候性,耐高低温性,可比二硫化钼锂基脂强多了,并且对橡胶件友好,价格也是后者的好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硅基润滑脂耐水性,耐候性,耐高低温性,可比二硫化钼锂基脂强多了,并且对橡胶件友好,价格也是后者的好 ...

会干,总不至于每2年拆一次吧
二硫化钼干了也不影响润滑

楼主:
今天复检合格通过,修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干,总不至于每2年拆一次吧
二硫化钼干了也不影响润滑

导向销的的润滑脂要求高温不液化,低温不影响起动力矩。光这两项要求,锂基脂就不具备。况且硅基脂的粘附性耐水性耐候比锂基脂强多了,并且也是含有固体润滑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