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泡茶或敖粥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9-17):
用本村的自来水泡茶或熬粥,当时没有什么怪味,如果放置到第二天,就会有一股浓重的消毒水的味道,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是由于自来水中的消毒剂的原因,那为什么刚泡好的茶、刚熬好的粥没有消毒水的味道,非要放置到第二天,才有消毒水的味道呢?
按道理,放置到第二天,应该有股馊味才对,可实际上却是消毒水味,而不是馊味。
哪位大神能给科普一下?

网友:
那是在自来水里加入的次氯酸消毒剂,对人体无害,放心吧。从来不相信什么净水器过滤器,就喝自来水,烧开了喝啥事没有!

网友:
        水灾后的水质很差,水厂处理时消毒的氯气加量不加价。

网友:
南水北调 来的水经过自来水厂过滤也不能去掉河水的腥味,必须要装净水器,密云水库的水就没有杂味,

网友:
多年不用自来水泡茶了,不管农村还是城市的自来水,泡茶都有漂白粉味,尤其是冲泡的茶味淡时更明显。

网友:
可能是闻惯了游泳池的水,自来水的水挺好,什么味也没有,只喝白开水,不喝茶。

网友A:
当地的自来水用的是 娃哈哈长白山水源地的水供给 做什么都好吃

网友:
自来水用氯杀菌,如本地绿藻过量,水质不达标,用漂白粉补救,有味就放一天再用。

网友:
味觉,嗅觉的敏感度每个人都有差异,但是关键是看烧水壶结垢,建议用没有结垢的水烧开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地的自来水用的是 娃哈哈长白山水源地的水供给 做什么都好吃

去千岛湖看到有人在湖里游泳,岸边人惊叹:这是在农夫山泉里游泳啊~~~

网友:
自前些年氯气泄漏亊故后现在自来水都用氯酸钠+盐酸产生二氧化氯来消毒杀菌了,运输氯酸钠及盐酸比运输氯气要安全得多。

网友:
我们这用自来水弄凉白开有股味,装了过滤器就OK了,应该是消毒剂导致的味道

网友C:
自来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必须加装净水器,带RO反渗透膜的那种,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千岛湖看到有人在湖里游泳,岸边人惊叹:这是在农夫山泉里游泳啊~~~

我们这个水源地是 国内最大的灌装地 全国2/5的饮品都是当地产的 所以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来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必须加装净水器,带RO反渗透膜的那种,这是常识。

我们的命可能没那么金贵,从小就喝自来水,初中以前连热水都不喝,就喝水缸里的凉水,现在喝的也是没经过任何过滤的自来水,几十年过去了,过年就80了,没有任何疾病,身体很健康,体检200项检查内容,没有一项不合格,老伴和我一样喝的也是自来水,连瓶装水都没喝过(外出例外),身体也很健康,自来水也是经过处理的合格水,饮用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只能是自己的身体不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