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后轮碟刹问题求助

楼主(2023-09-17):
电瓶车用了6年,后轮液压碟刹突然失效,去修车店老板给加了点刹车油又正常了,用了3个月左右又再次发生同样问题,检查了管路也没发现有地方漏油,就加了刹车油又正常了,现在每过3个月要加一次刹车油,请问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肯定有地方泄漏了,只是漏点很细小查不出来

网友:
不是漏油是渗油,自己找找油路用卫生纸擦一下

网友:
管没漏就是总泵分泵。漏刹车油不可能看不出来

网友:
找有油渍的地方。这么快的速度肯定哪里漏或者渗。

网友:
仔细找,肯定能发现漏点。

网友:
刹车漏油看不出来吗?

网友:
刹车片磨损,油位下降
正常现象

网友:
估计是那个刹车泵坏了,也就是对应那个刹车手柄要换了,你可以看看刹车把握紧时拉线后端的顶杆顶住那个活塞就是刹车泵(这地方漏油都是在刹车的时候才发生,一般看不出来。或者打开储油槽盖,握几下刹车看看,里面没有油涌上来,说明泵没有供油了)。如果外形尺寸有确认就可以网上买一个自己更换,注意看下液压油管子的接口,一般是8毫米和10毫米两种,更换也很简单,右边那个有电门稍稍复杂点

网友A:
现在新式爱玛车的油槽很高,在把手上方;以前老式的都在龙头的壳子里面,把外壳打开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恐怕里面都是油乎乎的了

网友:
刹把活塞的胶圈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式爱玛车的油槽很高,在把手上方;以前老式的都在龙头的壳子里面,把外壳打开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恐 ...

我这个油槽就在刹把上的,外露的,所以每次加油很方便

网友B:
热洗衣粉水刷净油污,清水冲净,再漏油就会沾尘土,很好找漏点

网友:
肯定漏啊。不漏几年都不用加油。

网友(2023-12-17):
刹车片异常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洗衣粉水刷净油污,清水冲净,再漏油就会沾尘土,很好找漏点

不折腾了,网上25块买了全套刹把+油壶套件换上就好了。用了近2个月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