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3-09-17):
几年前不知从哪儿拆得这四个元件,当时就放着了。
今天问问万能的坛友,它们都是什么?
1-*3sp  UE*RS
2-MF72  3R3D15M
3-TDC  310
4-MYC  10 470

网友:
热敏电阻
X电容
压敏电阻

网友:
热敏限流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很小。开机瞬间电流过大发热,阻值增大,起到限流作用,多串联在电源整流前或者滤波电解电容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