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毫安时的充电宝实际充进去7000多毫安时

楼主(2023-09-17):
有一个用了一年的某为的充电宝,标称1万毫安时。今天偶然测试了一下,放电完毕后只能充进去7000多毫安时。估计能放电5000多毫安时?有时间再测试一下放电电量。

网友A:
按瓦时才直接,充电电压5V放电电压才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瓦时才直接,充电电压5V放电电压才4V左右

充电器内部一般都没有DC-DC的转换装置吧,虽然电压不一样,输出和输入的电流都相同,用mAh计量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标60%,充进去1万能放出6千,差不多都这个效率

网友:
按充入放出功率准确点儿。

网友:
5V*7.466AH=37.33WH
3.7V*10AH=37WH
无论标7AH还是标10AH,容量是一样的,都是37WH。

我的理解:
10AH是按电芯实际电压来标的,锂电池标称电压3.7V,以3.7V为准,您这个充电宝电芯容量10AH。
测得的7AH以当前充电电压算的,5V充电电压下,以AH来计为7AH。

所以AH这个单位其实并不能反映电池的真正容量,还要结合电池电压来换算,用WH就没这个问题了。
比如现在电动车的电池组就很少用AH来标容量,都是多少多少WH、KWH,即这车50度电、那车75度电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