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低成本的多路次级LLC辅助电源。

楼主(2023-09-17):
一直想做个成本低简单的低噪声测量辅助电源,虽然ZVS电路也简单,但这个电感要定制,初级要两个绕组,次级一个绕组,比较麻烦,
后来看到Ti的文档https://www.ti.com/lit/an/sluaab9a/sluaab9a.pdf,用次级LLC方式实现多路低噪声电源,
关键是变压器简单,直接利用几毛钱的共模电感就行了。功率振荡IC也没要求往常LLC控制电路那样检测振荡频率,因此打算直接用UC3845代替UCC25800,

用这个电路做了一个辅助电源给一个MOS继电器用,电路图如下
在16V供电下,C4上的空载电压大概15.9V。
计算如下
变压器用两三毛钱的通用220V的2*20mH共模电感,短接初级侧,测到的漏感是81uH,谐振电容C3(104),理论谐振频率55.9Khz,
UC3845振荡电容电阻是39K+470p,振荡频率计算是93.8Khz,而3845里面有1/2分频,所以开关频率大约47Khz,小于谐振频率。

带轻负载(C4并联一个820欧电阻),并且在谐振电容串联一个10欧电阻以便测次级电流波形,如下图
波形和文档中描述相符,是次级电流波形是正弦的效果,只是因为振荡频率偏离谐振频率较多,所以是半波半波形式

实际的MOS继电器实物如下图

网友:
你这mos继电器过于复杂,比不上高压输出的光耦做的mos继电器简洁:

网友:
光耦难买。

网友:
不难,某宝有,就是稍贵了点。

网友:
做MOS开关,  就是供电费事, DIY可以做的比成品速度更高. 光电-MOS开关(松下有一系列产品), 导通能量完全靠光电转过去的,开关速度有点慢.

网友A:
UCC25800那种接法的好坏是, 初级线圈, 正反都有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C25800那种接法的好坏是, 初级线圈, 正反都有驱动电流.

OTL/半桥/全桥/OCL输出,负载上的电流就是双向的。不需要考虑退磁,磁芯体积可以做的较小

网友:
如果用上高压大电流MOS管,用这个电路,能不能用在市电开关上

网友(2023-11-15):
很好实验,可以做单锂电仪表运放的正负电源

网友(2024-02-25):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产品应用,最后还是成本控制主导,用了继电器

网友B(2024-06-08):
请问大佬,这个在输入电压 变化的情况下能用吗,
比如 12v  24v 2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这个在输入电压 变化的情况下能用吗,
比如 12v  24v 27v

这个不是稳压,实验电路用的是倍压,所以输出约等于供电电压。因为振荡频率是又Vref决定,与供电电压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稳压,实验电路用的是倍压,所以输出约等于供电电压。因为振荡频率是又Vref决定,与供电电压无关 ...

请问大佬,这个的电感要求要20mh吗?
能不能把接uc3845那边的电感线圈拆一半到10mh,另一边就不用倍压也能和输入的电压差不多?

把拆下来的线绕到另一边是不是就能输出 2组电压。

大佬实物图上的电感圈数多吗?好不好拆?

楼主:
我是用平常的开关电源输入端的共模电感,电感大于3mH就可以,但需要测漏感,以便计算出谐振频率,然后调到3845的频率小于等于谐振频率。

但环形共模电感的漏感很低,那么相应的谐振电容要较大容量,大容量无极电容容量误差大,耐压低。
或者再串联一个电感,构成LLC。

多组输出电压的话,可以看一下Ti手册中电路,是多个共模变压器电路并联,圈数比按你需要而定,但尽量“漏感+C”的谐振频率相同,才能谐振和正弦波。

网友C:
locky_z的电路特别适合用于多路电压电流表供电,比如6706等多只表头,同时显示各路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cky_z的电路特别适合用于多路电压电流表供电,比如6706等多只表头,同时显示各路电压电流

要是能用一个电感就好了,多个电感要位置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