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RF-638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3-09-17):
各位老师,收一松下 RF-638收音机,AM正常,FM是日频且无声。求电路图,另寻改国频方法,感谢。

网友A(2023-11-12):
分全立元件的机子,AM正常,FM无声,主要检查FM部分的供电,AM/FM切换电路部分,改频建议不要动了,先搞好FM再说改频的事。你参考下这个图吧。https://elektrotanya.com/nationa ... ng/download.html#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全立元件的机子,AM正常,FM无声,主要检查FM部分的供电,AM/FM切换电路部分,改频建议不要动了,先搞好F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