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vd功放一体机,新加坡产,通电亮红灯,屏幕亮,一会儿就熄灭,开不了机,请问...

楼主(2023-09-17):
松下dvd功放一体机,新加坡产,通电亮红灯,屏幕亮,一会儿就熄灭,开不了机,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先检查是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是不是电源问题?

电脑问题?这机没有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问题?这机没有电脑

网友B:
这只是个主机,还有其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个主机,还有其他的吧?

就主机,别的接音箱就行了估计

网友:
一没型号,二不拆机,三不测量,四看文字还马虎,让大家猜盲盒导诊?

楼主:
机器人家拆铜了,坏机